想入600,帮忙呀

楼主(2009-09-17):
本人想入600级麻烦各位帮忙推荐配置,有商家的话,最好给报一下配置和价钱,详细点,还有现在600最好的空机是什么?价位如何

网友A:
600nsp 顶级版 JR12x 611+251 8717*4 杨哥50排气 2合1 亚托启动器

网友B:
想玩油的还是电,准备投入多少大米,你先要做好这个功课,别人才能帮你提供优化配置的!

楼主:
当然是玩油的了,电的时间太短了,而且不方便,除了控在8000左右吧

楼主:
谢谢大家了,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C:
T-REX 600 Nitro 頂級版 5千元 带以下配件。
●T-REX 600 Nitro 空機套件組X1
●600D碳纖主旋翼X1組
●GP750鎖定式陀螺儀X1
●DS610數位伺服器X3
●DS620數位伺服器X1
●二合一降壓器ComboX1
●RCE-G600定速器X1
排气管 420
OS50发动机 1300
全套下来不带控 不到7千
再加上启动台,启动杆,油泵,训练架,模拟器等大概8000元吧!
配个好控就可以飞了。如果有钱的话就10C,或DSX9吧。经济不富裕DSX7也可以。

网友D:
我这有天地飞6A 超级牛逼版 你要否 失控在100以内 电池很好用 时间绝对大于5分钟 遥控距离100米往上 只卖你200

楼主:
谢谢6楼的呀GP750缩尾效果怎么样呀

网友E:
750锁尾只能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啊。不过一般动作足够了!

网友F:
现在还有进
NSP
的吗? 也想进一台500油机!! 不想用YT现在顶级版里的GP750+DS620! 计划上GY520+BLS254! 或者GY611+BLS251! 斜盘舵机也想换其他的!油门舵机用? 还有什么搭配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