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玩具坦克改装前期准备

楼主(2009-09-17):
昨晚有客到,忙着泡茶没空弄

就先把需要用的排线焊好了

网友:
 期待你的成果

网友A:
建议套上热缩管,不然很容易短路。。。我以前就有惨痛教训,烧过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套上热缩管,不然很容易短路。。。我以前就有惨痛教训,烧过片子。。。

不至于短路啦,我那只是玩具

烧了更好,换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至于短路啦,我那只是玩具

烧了更好,换新的

有米的人不怕就好!放心下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米的人不怕就好!放心下手吧

楼上说的没错!这个要顶

网友:
这么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