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14MZ不知道是2.4的好还是普通的好。

楼主(2009-09-17):
想入手14MZ不知道是2.4的好还是普通的好,我有一个12FG使用时候没发现什么问题,换2.4高频头后距离300多米就失控了。顺便问一下哪个距离远,大概多远?谢谢!

网友:
两个各买一个

网友:
Futaba的挨个儿换原生2.4已经进行到12了, 14估计也要不了多久了吧

楼主:
难道没有正解吗?

网友A:
是不是2.4g高频头不行啊,换根10dbi的天线试试,应该上千米的。

我的2.4g用5dbi都有3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2.4g高频头不行啊,换根10dbi的天线试试,应该上千米的。

我的2.4g用5dbi都有300+

全向天线是靠压缩波瓣宽度来增加增益的
越是增益高的天线盲区越大
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