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一問

楼主(2009-09-17):
我想買一隻價宜的6通機練倒飛
有啥麼好介紹?
我在淘寶看到
walkera 华科尔 52#小型遥控直升机 3D倒飞7通道遥控飞机
這台好做很便宜
有高手指點嗎?

网友:
如楼上所言,华的这种飞机所带的控不通用。
但可选择飞机带2801PRO控的套装,比较划算。
该飞机没有接触过,不了解。

我现在只是用4通机练正飞,如果有一天练到倒飞,我想我不会用华的飞机。

网友:
既然新手练习,炸鸡是难免的了。买机不要只看价格,还要考虑修机成本以及将来升级或增加JJ的可能。华的不建议除非有可靠及便宜稳定的来路。上淘宝查查200和250级的配件那个多、便宜即可控建议看米行事一次到位

楼主:
其實套裝好還是空機買
控又怎配置
煩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套裝好還是空機買
控又怎配置
煩問

我语文白学了,没看明白。

网友:
四通的机子配件还好的,就是脚架和桨,基本上这样,你动手强点脚架用铁丝做一个,桨么副厂的拿些就行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