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是电调还是电机问题(在线等)

楼主(2009-09-17):
新西达2218
电机
。好盈40A电调。通电后,油门不管是大还是小旋翼头缓慢的转几下,就不转勒。电机的温度比较高,烫手。电调的温度也较高,但不烫手。把电调重新设置也没有用。新手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勒。急!!!!!!!!!在线等高手回答啊!

网友A:
建议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B:
新西达2218电机和好盈40A电调,这两个东西你一说出来,我就觉得好盈40A电调很可疑!可能是偏见。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还有高手来说说嘛?

网友C:
建议 重新插下 电机上的三根线..
要断开电源的
我的电机也经常有这状况
重新插下 就好了...

网友D:
通电马达自检过了还不行,只有排除法了

楼主:
回楼上,马达自检可以通过。

网友E:
测量下电机的3相的电阻值是否一样,然后测量下3根线是否和电机外壳导电,如果是,换电机吧!要不就拆电机修吧!

楼主:
问题解决勒!电调进角改为低进角,启动方式改为超柔和启动,问题就解决勒。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