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是电调还是电机问题(在线等

楼主(2009-09-17):
新西达2218
电机
。好盈40A电调。通电后,油门不管是大还是小旋翼头缓慢的转几下,就不转勒。电机的温度比较高,烫手。电调的温度也较高,但不烫手。把电调重新设置也没有用。新手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勒。急!!!!!!!!!在线等高手回答啊!!!!

网友A:
用手转一下电机是否能灵活转动,再看电机线圈是否有烧毁的痕迹,如果没有,那电调损坏的可能性就大了,你用其它电调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