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是电调还是电机问题 在线等

楼主(2009-09-17):
新西达2218
电机
。好盈40A电调。通电后,油门不管是大还是小旋翼头缓慢的转几下,就不转勒。电机的温度比较高,烫手。电调的温度也较高,但不烫手。把电调重新设置也没有用。新手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勒。急!!!!!!!!!在线等高手回答啊!!!!!!!!!!1

网友A:
应该是电机问题,用手转转看看是不是顺滑,建议检查轴和轴承,把电机拆了线圈的地方做做清洁工作

楼主:
谢谢楼上!电机转起来还是顺滑的。电调有可能出问题吗?

网友B:
只能用::替换法,,试验了!!!你的两件东西,总有一件是坏的,,
我感觉:是电调不行!!__因为你说::电动机还能转几下::
然后,电调给不出正确的讯号,,所以电机就热,电调也热!!
去借个电调来试试---看!!!

网友A:
我还是认为是电机的问题,如果电调给不出正确的信号电机出应该没有电流通过的(难道只输出2相电流?),电机就不会发烫了,请LS不要介意,纯粹讨论,希望LZ用替换法给出XX

网友C:
检查电机是不是3相不平衡 线圈是不是有短路 或者轻微开路
检查电机是不是3相不平衡 线圈是不是有短路 或者轻微开路
造成3相不平衡 电机运行电流大
再检查电调
2个有一个出问题都会这样

网友D:
今天5级风飞翼龙,炸炸炸...回来后,一通电发现电机坏了.我刚刚新买的2212啊....哭死我了.这太奇怪了.炸机又没炸到电机电机怎么会坏了呢.通电之后舵机都正常.但是电机不会像炸机之前那样响几声了.电机什么声音都没有.给油门的话电机会转几圈之后就变成左右无力的摆动,伴随着噶啦噶啦的声音.好象和楼主是一样的现象.我用新电调测试了,也是这样现象,说明是电机的问题.请问老鸟,我的2212还有的救吗?没炸到电机,难道大的震动也会把新电机震坏吗...哭了我.我QQ253481希望会修电机的朋友帮帮我

网友C:
如果电调确定没问题的话 电机有一相和电调接触不好或者段线了
如果电调确定没问题的话 电机有一相和电调接触不好或者段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