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得满头大汗也焊不上A123的正极

楼主(2009-09-17):
为了焊接电池,我还特意买了一把标称为140W/100W的电烙铁。没有焊锡膏,直接用锉刀打磨正负极。
焊接负极很容易,但是正极无论如何也不上锡。学习了本区很多焊接的帖子,但是我即使把烙铁头按在上面很长时间(6,7秒)也没用,焊锡就是不能完全融化。
焊锡是无铅的,96%的锡,4%的银。
哪位大侠有经验帮我诊断一下,我猜原因是烙铁头的不能集中供热?需要换那种铜头的电烙铁?还是焊锡的原因?多谢了。

网友:
我,摸焊锡膏,再加松香,效果好好啊

网友:
这个烙铁头不行,主要是头部不能蓄热,一接触马上就凉了。15元买个木把100W烙铁,轻松搞定

网友:
无铅焊锡融化温度比含铅高几十度,你这个烙铁含铅焊锡都不一定焊得上,更不用说无铅的了。

网友:
确实是 焊接是个麻烦事情

网友:
藤椅正解

网友:
功率够了,但不能储热

网友:
第一换电烙铁,第二把正极那个圆片用美工刀拨开一点点,然后用斜口钳把整个圆片揭起来,下面全是焊锡,以后就简单得随你怎么焊了。我也是看帖子知道的。

网友:
可惜了你的正品电池了,唉!

网友:
烙铁功率可以再大一点。功率小了不行,100 -200W。

网友:
这烙铁焊不了大面积金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有个 A123 焊接攻略
http://www.hougong.info/?fromuid=414624

楼上咋搞了个黄色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焊接电池,我还特意买了一把标称为140W/100W的电烙铁。没有焊锡膏,直接用锉刀打磨正负极。
焊接负极很容易,但是正极无论如何也不上锡。学习了本区很多焊接的帖子,但是我即使把烙铁头按在上面很长时间(6,7秒 ...

还是看这个吧:
60W电烙铁焊接A123实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5410&extra=page%3D1
A123终极焊接方法(100W)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3755&extra=page%3D1

网友:
建议LZ买个有大铜头的烙铁吧。

网友:
把那个正极的圆片揭下来!下面全是焊锡

网友:
       错了!焊不上不一定是储热或者功率的问题,是导热的问题,烙铁有60瓦的就够了,关键是烙铁头必须先上锡,否则再热也导不到焊锡上!你可以试试烧红的火钩,温度绝对够了,但不一定有烙铁好用。
        打磨很重要,一定要用砂纸把要焊的地方打磨干净光亮。
       焊锡丝也不对,熔点最低的是铅锡合金(高中学过,合金的熔点低于合金中的每一种金属,用正常的百分之60的优质焊锡丝就很好)
      焊锡膏作用很关键,我用松香溶液试过,效果很差,焊锡膏就很好!你不用焊锡膏,只会把焊点高温氧化,更加焊不上。焊锡膏推荐用金鸡牌,两块一盒,焊完清理干净。

网友:
我的焊接是用75W电烙铁,锡是用1.0mm中心带松香的

焊接时先在烙铁咀加锡,把电烙铁放上A123电的正极上再加锡加至一颗大锡珠,这样会使接触面积加大传热加快,再用介纸刀把正极上的园形焊片揭下,这样就有了一个很大的焊盘了

我觉得这种焊法又快又好大家可以试下

网友:
我用150W电烙铁焊了6组3s,发现温度太高不溶焊锡,用水降1、2秒钟温反倒好了。温度要适中

网友:
不用助焊剂,也不用松香。用普通30W烙铁就行。
关键点:换低温焊锡。还有要焊掉那个片。

网友B:
  LS的大侠,30W的烙铁焊A123,简直是说笑话

网友C:
没有60W的烙铁!我用了2把30W的左右开弓一起上焊的也很好啊!

网友D(2010-02-03):
从早10点到下午4点,终于焊上3S123,那电池触点惨不忍睹,好在电池没报废。

网友E:
用嘉田的焊錫絲 上錫很快

网友F:
电烙铁功率不够。烙铁头要用大铜头的,60~150w的。肯定没问题。

网友G:
实在不行去找个修电视机的帮你弄,最多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