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4合1接收的混控信号可以改控制舵机吗?

楼主(2009-09-17):
我的004飞坏了,想把4合1接受用在飞翼上。请问哪位大侠会吧混控尾
电机
的信号改成控制双
舵机
呀?不胜感激。。。

网友A:
esky 4合1 的電路主要分為兩片,
一片就是一般接收機
一片就3合1 混控
分開它就可以了, 再者, 一般出事都是3合1 部份,很易修的

网友B:
楼主把混控出来的信号改成控制舵机,
是不是想不用无刷转换器, 直接上电调啊,
----------------------------------------------------------------------------------------------------------
如果能行人家早就这样改了, 问题是出在这个3合1上,
它的陀螺仪和混控控器,以及有刷电调,都是用同一个单片机控制的,
连接是用程序实现的, 难度大吧, 还是搞个全独立的方案玩玩吧,

网友B:
如果真是想把接收用在飞翼上,很简单,把两块电路板拔开,
带天线的就是标准6通道接收机,本来就是可以控制舵机的,根本不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