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的尾桨夹设计思路

楼主(2009-09-17):
现在YT新出的450都在尾桨夹上增加了配重,实现尾变距的柔顺,原理在这个帖子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我的想法是将尾桨球头和配重合二为一,
现在的SPORT上控制变距的球头是拉的迎风面,
与尾翼的角度是0度,
配重与尾翼的角度成90度,
其实可以取消配重,
将变距控制球头的角度增加一个角度,使得与尾翼成一个介于90度和0度之间的一个夹角,例如10度,
这个角度的大小要经过计算,使之能与尾翼旋转起来以后由于风的阻力带来的扭矩相抵消。

楼主:
看下YT sport450的尾桨夹

YT sport450的尾桨夹

YT sport450的尾桨夹

楼主:
正常旋转情况下,
中立的时候尾桨需要有一定夹角,
产生一个力抵消大桨带来的反向力矩,
是飞机尾部不旋转,
可以看到尾桨收到的阻力和球头收到的离心力都使得尾桨倾向于0度夹角,
如果没有来自尾变距机构的拉力,飞机就会产生自旋,
增加配重后,配重产生的离心力会抵消一部分来自球头的离心力,
改善尾变距机构的受力情况。

楼主:
改善以后,取消配重块,
由于离心力的作用,
球头倾向于旋转面,产生的离心力趋于增大尾桨的桨距,
尾翼的风阻趋于使桨距减小,
力矩达成平衡时尾以仍然会有一定角度,
部分抵消来自大桨的扭距,
减轻尾变距机构的受力,
即使是来自尾变距机构的力量突然消失(例如尾控杆断裂的情况),
飞机的尾桨的桨距也不会变成0,这样自旋的速度也会大大降低,
为安全迫降提供了条件。

改善后的尾桨受力图

改善后的尾桨受力图

网友:
专业技术贴,看不懂哈哈~~

网友:
我是打酱油的,lz继续

网友:
不错,晚上回去折腾下!看效果如何!!

网友:
其实中心思想就是默认位置变成不是0度而是10度, 比较接近悬停时的桨距, 对吧?

我很赞同:)

网友:
到处有学问

网友:
很实用的...

网友:
由楼主的设想联想到如果按450PRO和SPORT尾桨夹设计思路(可以减轻尾舵机的工作强度)那么500的尾桨夹改成PRO、SPORT那样是不是9257的力量也足够啦?这样比9254小,轻,便宜?

网友:
明白,没有配重的情况下,平衡点的时候,舵机要出一定的力保持平衡点
在有配重的情况下,保持平衡,舵机所需要出的力小了一点。

网友:
还有更省陀机力的方法,就是尾轴不做成一线的,二边分别向转动反方向移轴2-5mm

网友:
什么东东啊

网友:
SJM的飞机就带这东西。

网友:
这个设想不错,但是想使尾桨有一个固定的角度来抵消大桨的反扭力,还与油门和螺距曲线的设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