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伟"洋垃圾"求教

楼主(2009-09-17):
今天收到得伟的电磨,请问电源怎么解决?如图

墨西哥的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电源线有胶布痕迹,是否重新接过呢?

转子是这样的

转子外面是这样的

连接电刷的就一个开关,没有电路板.能直接220v电源么?是否叫激串电机?
[localimg=400,300]7[/localimg]
电源线上能否串接一个调光调速开关降压使用呢?
[localimg=400,300]7[/localimg]
[localimg=400,300]7[/localimg]
转子上的铜片有损伤,有什么影响么?

夹头的图片,2头都能使用

网友:
串一个大功率的二极管就行了。

楼主:
串二极管是削掉一半的波么?正弦波变锯齿波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二极管是削掉一半的波么?正弦波变锯齿波行的?

串二极管后既不是正弦波也不是锯齿波。
你可以理解为占空比为50%半正弦波。

网友:
可以用调速器

网友:
拖只牛不就搞定了嘛!

楼主:
环牛要200-300元吧?二极管估计不贵,要多大的呢?

楼主:
三条a出来解读一下???

我200块买的电焊机,用个大电流继电器作切换,既是焊机,又可当作110降压器(其实是2组电压,1组约95v,1组约125v输出)供110v的洋垃圾,次级加整流滤波接充电工具.低压直流工具(噪音小很多)(转自木工论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200块买的电焊机,用个大电流继电器作切换,既是焊机,又可当作110降压器(其实是2组电压,1组约95v,1组约125v输出)供110v的洋垃圾,次级加整流滤波接充电工具.低压直流工具(噪音小很多)(转自木工论坛)

将市电220v接在焊机的380v输入端,从220v的输入端就得到约125v的交流输出了,电焊机本来就是变压器

网友A:
1.不可以用二极管。(变直流了)
2。可以用晶闸管调速,估计要几个并联才行。(10A以上,并且要有过流保护措施)
3。可以用传统的(倒泵)互感器。
4。用3条A的办法(变压器)估计空载功耗比较大。
            :loveliness:

网友:
dewei

买个220V变110V变压器就得了,干吗那么麻烦,我就是用的110V电的磨机。变压器不贵。最多50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不可以用二极管。(变直流了)
2。可以用晶闸管调速,估计要几个并联才行。(10A以上,并且要有过流保护措施)
3。可以用传统的(倒泵)互感器。
4。用3条A的办法(变压器)估计空载功耗比较大。
   ...

接380端空载功耗约100w

楼主:
电磨是120v*5.0a=600w,变压器50元不够的.100元靠谱而且是铝线,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380端空载功耗约100w

接电磨机600瓦,电焊机吃得消么?大电流继电器是什么用呢?

网友:
最好还是用变压器降到120V来用,功率要放一点,那样机器力道足,寿命长,噪音和振动都要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电磨机600瓦,电焊机吃得消么?大电流继电器是什么用呢?

因为电焊机功率大空载损耗才大,但可带10个电磨吧 ,我用个30A交流接触器

楼主:
aaa大将什么时候骚痒症好了,发个教程啊!

造福广大的洋垃圾爱好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造福广大的洋垃圾爱好者

很简单呀,但长期使用的话不合算的,有条件加绕几十圈串在380v端增加感抗减少空损,还可将125v降低些

网友:
如果可以找到合适的铁心,自己缠一个也不是难事。我都缠了十几个了,最大的一个大约1.5KVA,其中环变占大多数。

网友C:
这就是个串激式的电机,至于是交流直流已经无所谓了,这种电机加直流和交流都可以用的,因为不是鼠笼感应式的,转速可以很到的,简单的说就和手电钻的电机一类型,电压问题可以这样解决的,一是改变绕组的接法和方式,如果原来是励磁线圈和定子线圈是并联的,可以变成串联,直接用220v电压,改了以后,先找个调压器慢慢调高电压试验下,如果到了220v,长时间无负载空转,不发热或发热不厉害,就这么用,如果两线圈不是上述所说,只有改定子线圈了,不过需要计算下的,主要是改下线圈的接法,计算是为了提前计算出改动的方式和可行性,不建议你做,你估计也做不来的,
至于加二极管的方式可以考虑,但是需要的是大电流高耐压的二极管,至少在20a,还有耐压一定要很高的,高的都离谱,原因是线圈的反向电动势的电压很高,你至少要超过那个1倍,负载大的时候,电流也大,反向电动势的电压更高,一但击穿,后果就是烧线圈,太危险,不建议这样改动
加变压器的方式可行,好多ups里有的是1500瓦的工频变压器,其实没有必要使用1000瓦的变压器的,比如500瓦的环形变压器,选环形的理由是,你要在初级和次级都要自己多绕一些线,按照比例来,估计220变110的环形不好找,要自己动手改的,你两边都多绕些,好处是,一但过流,感抗就可以限流,电焊机不就是这样的吗?而且我也常这么做,功放需要200瓦的变压器,只有100瓦的,没关系,上述改下,一般用不到200瓦,至少我自己家用不到的,即使真用到了,到时候也是感抗限流,烧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个串激式的电机,至于是交流直流已经无所谓了,这种电机加直流和交流都可以用的,因为不是鼠笼感应式的,转速可以很到的,简单的说就和手电钻的电机一类型,电压问题可以这样解决的,一是改变绕组的接法和方式 ...

LZ可以参照LS的建议。别像10楼的这位,好像对电机没啥知识~~赫赫
另外,用二极管的话,现在的20A左右,耐压1000V的也不少,LZ可以选择购买。
还有,我自己的220V用的电磨,我用12节A123(直流40V左右)电池带动,没问题。LZ有条件可以自己试试。

楼主:
现有方案:
a:试改定子、转子接法。若是串联则b:买20a1000v二极管串接电源线上。买不到则c:小电焊机当变压器,若电压太高则d:买450瓦-500瓦环形变压器。若变压器烧坏则重新绕制。另:风扇调速开关可行么?

网友:
再买个洋垃圾电源就好了么~~

楼主:
已经测试部分

1.此机为串联(断开一个电刷,电源线间电阻无穷大)2.本地没买到大的二极管.3小电焊机接380v端变压可行,劲道很大.目前用的不多,不想再买专用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1.此机为串联(断开一个电刷,电源线间电阻无穷大)2.本地没买到大的二极管.3小电焊机接380v端变压可行,劲道很大.目前用的不多,不想再买专用变压器.

如果经常用就考虑焊机的空载损耗了,我的焊机将220v接在380v端的空载电流大约0.45A左右,大约100w

网友:
我用的是0~240V的自耦调压器,平时在70~100V之间用,效果就很好了。

用自耦变压器,是因为手头有个现成的。 如果没有的话,缠一个环变是个好主意,建议60、90、120引三个出头,可三档调速,一般应用没问题。

网友:
没有环变的话,去旧货市场买个大个国产的坏功放,里面一般都是大环变,直接缠上次级和初级串联作为自耦使用,效果很好。

如果不知道应该缠多少圈,先缠上20圈,通电,量量20圈电压是多少,再继续绕到电压满意为止即可。

网友:
我在淘宝问卖3000W调光调速电路的店主':
可不可用来调电动工具,
店主话:不可以,
不过我还是买了4个
今天用一个改成最高输出110V,最低18V.接上1200W的角磨(18V刚会转),
用110V转了1分钟多,双向硅没一点温度(那声音就象有飞机从头上飞过 ),
后用60V转了几分钟磨了点东西,角磨都变得热了,双向硅才有点温,(新买的洋垃圾才第一次用,110V声太大了听着心有点虚 60V时声音可接受 ,),
就不知这样用会有什么不好?知道的在楼下说下 谢谢!
使用中有如下问题:
1:拉不动带调速的电磨,带调速的电磨是可带动的只是第一次试没把调速器调高电压,电压过低没法起动
2:没其它负载时,我用的角磨有时按下开关不会转,要重按一下。
3:调速器随市电高低有变化(星期五时测的大约是110---18V可调,星期六是120----30V可调)

网友:
楼主说的“用110V转了1分钟多,双向硅没一点温度(那声音就象有飞机从头上飞过 ),”
呵呵,那声音是转子换向器(就是常说碳刷和铜片的)的声音,打火的(跳火导致的)
你买的那种调压器的原理有点类似于pwm调压方式,只不过,它不改变电压的频率,只改变交流电的导通角,简单的说,就是将正弦波交流电改变成齿形的脉冲波,最高电压时不变的,还是峰值311,只是有效电压为110v,可以这么用,只是小心跳火击穿
多说一句,可控硅的交流调压电路某些书上说的,只适合于电阻性的负载,比如灯泡,电热丝之类的,不能使用与电容性负载和电感性负载这些非线性负载,原因存在电流和电压的相位差角,电感性负载相位差90度,至于你的电磨加可控硅调压电路还要考虑到反向电动势和震荡,看来只有动用傅里叶函数计算了。非线性负载会产生谐波,比如你那电磨,设计在50hz下工作,有可能供给的电流里很大的部分是100hz,150hz的,发热时必然的。简单的说,空载的电压和带电感性的负载的等效电压相差太多,至于怎么差法,差多少,要不测量,要不用傅里叶函数计算,后者我看省了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