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的500布线,准备入500的可以参考!!

楼主(2009-09-17):
机头下左陀机线和电调线加电机线捆在一起,感觉比较紧凑。

楼主:
电调线和陀机线从电机的左侧走过,比较美观也很合理,这个是参考了老大们的

楼主:
整体看从机身侧面看不到很乱的电线,比较满意

楼主:
两个陀机的线分左右两边,前后走

楼主:
GP750在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也方便调试

楼主:
DSX9的接受我放这里,陀螺的下面不知道合不合理,不过比较美观

楼主:
大部分的线都从这里经过,我把它都捆起来了

楼主:
大家说我的线部得还合理吗

网友:
LZ 你的卫星天线.别那样弄啊..影响接收距离的

网友:
是布线不是部线

网友:
舵机线不要和电调线在一起走,而且舵机线要用缠绕管缠起来,建议3个舵机从机身中后部走。陀螺仪的舵机插头用双面胶粘在陀螺板下,便于维修。

网友:
接收机天线不能弯

网友:
屁股上那个是接收机的座子把,发现很多人都把陀螺搞到上面了,那个坐不是水平的啊!
不明白
我的  那个座子是接收   陀螺 放在了 尾管坐上

网友A:
如果没看错的话lz的尾舵机摇臂没有上螺丝

网友:
还差一些舵机线保护套。虽然你都装在里面,但是还很凌乱。参考一下我们温州模友的布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看错的话lz的尾舵机摇臂没有上螺丝

你的眼睛还真尖

网友:
屁股舵机是撒? 好用不?

网友:
大桨的镭射贴怎么贴到了机身上啊。。。

网友B:
谢谢大家指教,原来我的漏洞这么多,马上改正

网友B:
这飞机我飞了一个月了,天天飞,就是没有发现少螺丝啊,大家眼真厉啊

网友C:
螺丝都没上...空中没掉臂算你运气好了啊

网友D:
小伙子 干的不错

网友E:
陀螺仪安装二个建义
1. 不要用扎带扎死
2. 不要装在托板的靠外侧,那个托板太软,上下有振动,可以装在托板里内侧,就是有一个方洞的正上面,不要担心粘合面积小了可能会不紧,我已经这样用了半年了
另外,刚才有位同学说的托板不平的问题,不要给表象迷惑,那个板只是下平面有点斜,上平面是高度水平的。

网友F:
我的线也是全部从里面走

网友G(2013-01-19):
机主还是用了心思的。向你学习

网友H:
布线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