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E004电池问题

楼主(2009-09-17):
请教论坛各位老鸟 本人的E004是非理电版8.6v的那种…可不可以用7.4v的理
电池
来飞这个鸡鸡?会不会由于电压不足造成无法起飞或是飞不高?如果这样的话 能不能通过给7.4v理电池串连一节五号电池来解决电压不足的问题?望高手解答 小弟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首先,可以用7.4V的锂电,因为我的就是,哈哈,鸡鸡和你的一样!锂电加五号电池,我看还是不要了吧,两种电池特性不一样,恐怕危险!我是新手,刚进004老款的,今天第一次飞真机,还好没摔坏,我练了3天模拟器,基本知道原理了,但是004那个飘啊,

网友B:
 5号电池

楼主:
五号电池不是一点二伏吗

楼主:
五号充电电池不正好是1.2v吗

网友C:
7.4V锂电飞004的是大多数吧

网友D:
原帖由
newwh
于 2009-9-17 19:04 发表
五号充电电池不正好是1.2v吗
5号电池?
一次电池(通常意义上的干电池)的标称电压是1.5V的,镍镉、镍氢电池的标称电压为1.2V。还是有点区别的吧?

楼主:
黑哥~~锂电加块5号镍氢电池 这样可以吗? 手里正好有几个600毫安镍氢充电电池

网友D:
任何不同种类、不同容量、不同电压的电池都不可串接或并接混用!

楼主:
 这样啊。。。 明白了

网友E:
大概是你没有调好,实在不行副翼加一点点角度试试!还有大桨的角度调好!应该有升力的,我一次飞了五层楼高,就给炸了!

网友F:
如加上淘宝上 004金属升级件 日字框和H夹超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