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分析450的机械故障与解决办法

楼主(2009-09-17):
此贴的宗旨是:把你我的经验都奉献出来,只为更好的解决飞行中遇到的烦恼!
以下是450常见的几种会威胁炸鸡的机械故障:
1:常见的新机双桨和炸机后出现的双桨导致飞机较难控制
2:正常飞行中遇到的严重震动,这个震动会导致脚架出现重影并且发出电锯般的噪音导致机身或旋翼头掉螺丝或射桨
3:飞机飞行中会偶尔出现机身呈S形摆动导致在高油门时飞机晃动更加厉害让飞手难以控制
4:在没有失控的情况下飞机偶尔抽筋样的摔尾导致偶尔对头而炸鸡{对头未过关者}
5:飞机在满电池的飞行中突然掉高度导致偶尔在全油门时飞机无法提供足够的升力而炸机
6:皮带磨损严重导致皮带失效飞机自旋炸鸡
7:在飞机剧烈加速时机尾向一个方向摔,而且角度很大导致偶尔对头而炸鸡
8:尾桨震动很大导致尾垂也跟着剧烈的震动并且发出电锯般的噪音导致尾浆射出
9:在飞机有震动时飞机突然向一个方向侧翻并且导致炸机
希望大家给出最好的XX,大家觉得那个XX最好可以给他打分或引用他的文字,这样一个比较老的鸟就基本诞生了

楼主:
沙发,发帖后才发现“  答  案 ”两个字被屏蔽掉了,我只感觉到悲哀。

网友:
不建议把问题复杂化,只要你的450装的正,玩得正,象做人一样,不怕被暗算。

网友:
LZ提到的问题,可以说是玩直升机人的一类共同的感受!有时候感觉甚至很邪门!学习,不断的学习,调试!

网友:
飞前一定要多做检查

网友:
没有XX吗??呵呵

网友:
哎,这个世界本无XX

网友:
人们X多了就成了XX

网友:
我也只会悬停和很简单的航线,我的一点经验如下:
1.新机双桨肯定是球头连杆长度没调整好,炸机后双桨原因较多,保证各轴不弯、中联和大桨夹不变形的情况下,出现双桨就调连杆应该就可以了。我的经验,十字盘调平后,不用试飞,只要看两个大桨的螺距是否一致,如果一致,一般都不会有双桨。
2.震动我碰到过,我的飞机出现震动是以下原因:一是轴弯了,二是大桨未平衡
3.不知道
4.我碰到的情况是尾轴弯了,或尾推在尾轴上滑动不顺畅。
5.不知道
6.不知道
7.我碰到的情况是皮带太松
8.不知道
9.不知道

欢迎楼下补充更正!

网友:
我来忽悠2下
1.如果是在调试过双桨的情况下又出现双桨,那一般是旋翼头螺丝没上紧.炸机以后双桨那是因为副翼弯了不正了,需要再调下双桨.当然主轴横轴炸弯了那就更严重了.
2.大齿轮盘不圆或者隙有问题
3.旋翼头螺丝松
4.如果是推油门甩那有可能是尾皮带系统打滑,其次是陀螺仪-尾舵系统不顺畅,还有就是尾桨夹螺丝掉出来把尾桨卡住了
5.电池不行了(没电/放电C数不够),其次是电机齿或者马达座松了
6.自问自答???
7.尾舵反应速度不够/陀螺仪感度太低.(普通模式请不要猛推油门,反扭力变化太大)
8.尾皮带滑了.这个没遇到过
9.死舵/无动力升力/失控/错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