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 我大胆尝试用锂聚lipo-3s-2a充电器充铁锂A123吧

楼主(2009-09-17):
我是玩450的,,朋友推荐我用A123铁锂
电池
玩450,说效果比锂聚的要好,他的几个模友都在用。我进过一番小调查也买了一组A123回来试用,因没有买到合适的
充电器
就想了一个大胆的方法,用我买的充锂聚lipo-3s-2a充电器去充A123, lipo-3s-2a独立充能充到4.2V,而A123只能达到3.7V左右,很容易过冲的,但听说A123不怕过充说以尝试了一下。我充电的时候把它放在了阳台,我没敢在旁边看着,怕万一过冲了爆炸绷着我那可就赔大了。偶尔过去看两眼不到两个小时所有的灯都变绿了,我过去摸了一下电池并没有因为过冲引起过热,我测了一下电压4.2V,当时有点蒙,我又反复测了几回发现点已在一点点下降,大概过了五分钟电压降到了标准值,我迫不及待的试飞了一把,效果真的不错飞起来特别的稳, 不知道其他模友是否有我这样的经历,有的话可以出来探讨一下,互相沟通一下经验,我也向朋友推荐一下A123很好用的。

网友A:
是那种150元的充么?123是不怕过充但老这么整恐怕也不好吧。本来A123是快冲结果用2小时,那不是失去意义啦 其实楼主不用那么紧张LIPO爆了LIFE也不会爆的 买个B5、B6才几米能冲LIPO和LIFE

网友B:
可以肯定地说,楼主用一般那种0851类似的聚锂充A123是绝对不会爆炸的,主要问题是平衡能力和长期过充对循环有没有影响。

网友C:
To 楼主。。。不要这么干,LiFe-3s-2a专充铁锂电池,正在定价发售中,2A充电。
对电池和充电器都不好,现在充A123的铁锂电池的 LiFe-3s-2a已经样机出来了,正在定价发售,还是秉承LiPo-2s-2a的优良特性,采用独立平衡充,精度20mV 充电电流1A/2A可调。
铁锂电池建议不要用一般的分压平衡充,一般会因为自放电、内阻差异、容量差异等,无法实现真正的平衡,这样影响飞机的飞行,所以一定要用独立平衡充,各位飞友可以用B6等分压平衡充做实验。
后续海恩迪的09年全新2300mAh 的A123会跟LiFe-3s-2a 作为套装来卖,价格很优惠的。

网友D:
长期这么充对电池肯定不好!

网友E:
这样安全吗
LZ也不怕被绷着 弄个机毁人伤就不好了 你的尝试很新鲜

楼主:
没问题
A123的安全性能是非常好的 要是别的牌子的我就不感了 说实话也有点怕 哈哈

网友F:
莫怕莫怕`

网友G:
我一年前就这么干了,充满后4.2V,不过铁锂电池的电压会降得很快,不到10分钟会降至3.6V。无过热,目前还没有发现不良影响。

楼主:
恩
我的降到3.6V还没用上十分钟呢 降的非常快 我也没看出用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