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失控。想知道它遥控距离到底有多远?

楼主(2009-09-17):
前不久进了台6EX AP146IP接收,在空旷地飞一百多米就失控,炸了。
当时飞机飞得不高,估计五米以下。
之后弄来扫频仪测试,全拉天线,只要天线不是竖立,不到两百米就没信号,天线竖立时在那距离处只有1/4格信号强度。
小弟对此困惑不已,望高人指点!

网友A:
1.附近是否有干扰源?(变压器,高压线缆等)

2.发射机是否试过长时间着机不拉天线?(可导致发射管功率堆积烧毁)

3.发射机或晶体质量问题。

网友:
检查好了一切再试试

网友:
电池电量是否充足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附近是否有干扰源?(变压器,高压线缆等)

2.发射机是否试过长时间着机不拉天线?(可导致发射管功率堆积烧毁)

3.发射机或晶体质量问题。

第二条。。。我在家测试的时候偶尔会不拉 或者半拉,也会有堆积烧毁的后果吗,还有玩模拟器是肯定一直不拉的也会这样吗,用了一年了。。。

网友C:
长时间不拉天线开机,后果是很严重的。
一般玩模拟器时将晶体拔掉,就不用拉天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时间不拉天线开机,后果是很严重的。
一般玩模拟器时将晶体拔掉,就不用拉天线了。

正解!

网友D:
还好,我玩模拟器都是用的2.4G 控,不用拉天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第二条。。。我在家测试的时候偶尔会不拉 或者半拉,也会有堆积烧毁的后果吗,还有玩模拟器是肯定一直不拉的也会这样吗,用了一年了。。。

玩模拟器有没有拔掉晶体?如果没拔……
发射电路就会一直工作,天线没拔发射不出信号,电流返回到发射功率管……然后就不用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好,我玩模拟器都是用的2.4G 控,不用拉天线

2.4的控,不是不用拉天线,是天线根本缩不回去……
不过非2.4的控拔掉晶体玩模拟器超级省电…………

网友:
奇怪,为啥没人开骂呢?

网友:
国产控就骂声一片了

网友:
花了一百多块钱,升级成2.4g,爽多了~ 还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玩模拟器有没有拔掉晶体?如果没拔……
发射电路就会一直工作,天线没拔发射不出信号,电流返回到发射功率管……然后就不用说了……

看不懂。
那要是天线拔出来,电流就不返回到发射功率管里去了?如果是这样,电流去哪了?从天线上流到空间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不懂。
那要是天线拔出来,电流就不返回到发射功率管里去了?如果是这样,电流去哪了?从天线上流到空间里去了?

去百度一下高频自激是什么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上,你既然知道高频自激,那你说说,我引用的那段话,对不对呢?
进一步,你觉得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玩模拟器有没有拔掉晶体?如果没拔……
发射电路就会一直工作,天线没拔发射不出信号,电流返回到发射功率管……然后就不用说了…… 看不懂。

那要是天线拔出来,电流就不返回到发射功率管里去了?如果是这样,电流去哪了?从天线上流到空间里去了?

电能变成无线电辐射出去了啊~意思就是说从天线上流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看不懂。
那要是天线拔出来,电流就不返回到发射功率管里去了?如果是这样,电流去哪了?从天线上流到空间里去了?

对滴!如果拉出天线,天线的长度就能跟发射电路谐振,电流就能最大限度的转换成电磁波发射出去,如果不拔天线,就不能谐振,驻波就会增大,电流返回到发射电路,转换成热量。
天线确实把电流的能量发射出去了,只是太小你感受不到,如果是战斗机机载雷达,发射出去的能量能烤熟兔子。

网友:
终于明白了

终于明白了

网友:
Futaba的控,好像玩模拟器的时候高频头是不工作的吧?

反正我的FF9就是这样的。如果方口线插在上面,电源灯会自动亮,但是RF(射频)灯是不亮的。所以不拉天线也应该没关系。

网友:
6ex要稍加改造才能达到ls的效果

网友:
6exhp+146 ip昨天晚上从山上和地面综合测距,700M完美遥控,无跳舵,估计距离还可以再远

网友:
 我用6exhp+146 ip飞固定翼200M不到就开始跳“芭蕾”然后坠机

网友:
6EX的控问题很大,我这边有个模友,买了6EX的控,老失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滴!如果拉出天线,天线的长度就能跟发射电路谐振,电流就能最大限度的转换成电磁波发射出去,如果不拔天线,就不能谐振,驻波就会增大,电流返回到发射电路,转换成热量。
天线确实把电流的能量发射出去了,只 ...

在雷达上能烤熟的兔子的流言已经终结了,
没有看留言终结者吗,能量是够了,但考虑到外届因素,比如散热,辐射什么的,别说兔子了,就连鸡蛋都不会熟的

呵呵,跑题了

幸亏不是国产控哦,不然早就开卖一片了
还是建议lz好好检查一下,换对晶体试一下

网友:
如果是国产控肯定骂声一片了……言之有理!

网友G:
如果鸡鸡很贵重的话起飞前至少range check.....这样, 有问题立刻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买来一个二手的6EXHP,毛病很多,大多是软故障,搞的我很狼狈,时不时无缘无故失控,回来检查又是好的!!
    经多次仔细检查发现卖给我控的那个人很不地道!!  隐瞒了曾经接反电源造成故障的事实,所以建议没有电子基础的模友,在买二手控时一定要慎重。
    我的那个二手控发现有以下问题: 振荡管偏置电阻474内部接触不良、变容管性能不稳定,第一个中州槽路电容失效(我的是40M的,后又并上了个82PF的小瓷片); 输出管发射极电阻变质,原来2.2Ω,变成14Ω!
    经多次仔细检修,现已修复全部问题,工作正常,到使我对该电路有了很深刻的理解,费不少劲也算有了些收获吧。

    请注意: 原说明书上说工作电流250MA,其实是严重失实!
    经试验,全拉天线若整机工作电流在135MA左右时,功放管发热还可以接受(此时功放管电流在85MA左右),当电流达到150MA以上,就迅速发热,在几秒内到手不能摸的程度! 我实测了4VF的整机电流,在135MA上下,工作正常,遥控距离地面试验在400米以上(再远没测试过,因已看不清手势),所以就把6EX的工作电流调整到135MA,为保险又加了个小散热器(我用银焊片做的,传热很好)改善一下散热条件。
    另有一块72M的同样的发射板,功放管烧毁,征像是控制距离仅有4-5米,我干脆买了个1971加个小散热片换上,工作正常。1971的好处是散热片是接发射极的,分布电容小,对频率特性影响较小,功率大,不用担心烧坏。
    以上是个人体会,希望对模友有用。 欢迎大家发表不同意见。

楼主:
中间有跑题的
炸机那次是做飞机测试,任何细节都详细检查过了。
后来用扫频仪测试是在几乎没汽车过的公路上,左右两边是低洼湿地,失控地点附近没有高压电线,附近只有一个小屠宰场,一个小庙。
我的晶体是原配的,40.850mhz,不知是否大家的40的设备的频点都偏大?我这边有好几个40的设备买来都是40.850、40.790、40.770、40.665的。
最后我想知道FUTABA的6EX 是否真的那么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鸡鸡很贵重的话起飞前至少range check.....这样, 有问题立刻就知道了

我总不能抱着飞机到空中拉距离吧?:funk:

网友:
11、12楼什么意思?想动员国产控漫天涨价是不?

自己过了河之后就巴不得桥变成越烂越好,什么心眼?        只配买低档货的命!

凡事都没有绝对的,这里面就有一个概率问题。国产控和外国品牌控,到底哪一个出事的概率大得多???

那种心眼,实际上就是巴不得国产控多产点劣货不用提高质量了、并且还可以漫天涨价。

网友:
像6EX这种低档控的失控概率和天6这一类相比也差不了多少,只是没多少人讲出来罢了

网友:
几年前的6EX,要分高频段和低频段,用错了晶体地面拉距只有几米。
原来用6EX的时候,失控过3次,2次炸机,1次飞机飞点差点看不见,没找到原因,后来干脆淘汰掉。
对这个控感觉不太好。

网友:
我用JR2720 和国产二次变频接收机飞FPV
一公里的时候还一切正常,估计1.5公里都不是问题

网友:
还好,我用6EX飞直机,不用远距离,至今没失过控

网友(2009-10-21):
10、11楼,
太可爱了,

网友:
典型的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