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改无刷接哪里 华科尔4# 四合一 电路版

楼主(2009-09-17):
华科尔4#小神蜓   现在想改无刷,请问各位达人。
这两块版要从哪里出线啊,哪个点是三通道啊?

网友:
这电路板没有独立的油门输出接口(接点),需要用到一个有刷-无刷转换器,方可使用无刷电调和马达。

网友:
一日早朝,王安石出列:“臣有奏,OOXX(以下省略1万字)。”刚说完身后跪下一片叫到:“臣沙发”“臣板凳”“臣地板”“臣顶”“臣也顶”……最后几人面带笑容不语,神宗见状怒击龙椅:“不许纯表情回帖。”

网友A:
靠,还整合有一个陀螺仪啊

网友B:
可以 采用 顺藤摸瓜的 方法 从 主电机的 输出COMS管 找找到它的 输入G 栅极
然后 再从这个点看连到哪个 三极管  从这个三极管的 基极再看 和上边的单片的哪个脚连 的 基本就是3通道 然后用万用表测量则个通道是不是随 油门变化而变化 基本就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 采用 顺藤摸瓜的 方法 从 主电机的 输出COMS管 找找到它的 输入G 栅极
然后 再从这个点看连到哪个 三极管  从这个三极管的 基极再看 和上边的单片的哪个脚连 的 基本就是3通道 然后用万用表测量则个通道是不是 ...

这个类型PCB板我研究过的……
“顺藤摸瓜”摸到的是单片机的I/O引脚,这个引脚输出的是1KHz(有的是输出频率为3KHz的信号)、占空比为0~100%的PWM信号。这与电调所需的脉冲周期为50Hz、通道指令脉冲宽度为1.5~2.5ms变化的信号大不相同!无法应用到电调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还整合有一个陀螺仪啊

弱弱的问一句 陀螺仪 是哪个

楼主:
这样说还是需要自制电路板了?
本来打算今天去买元件的
可惜临时有事去不了
只能明天在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