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者4通双桨有玩过的么,说说感受,样子不错。

楼主(2009-09-17):
好像和lama差不多的东西,价格低于lama。玩过的朋友来评价下。

网友:
还行 纯空机130元

网友:
整套多钱啊???发个链接吧、

网友:
自己飞的感觉还不错
上个前几天飞婚礼的视频吧:

网友:
飞行不错

不买贵的 只买对的

网友:
看起来没有ESKY的LAMA V4 好
做工感觉也很粗糙

楼主:
怎么来评价的都像是卖家,不敢认同啊。有买过的么来说说。

楼主:
呵呵,你和4楼是一伙的吧。我看过好几个帖子你俩配合的都不错,个人见解!

网友A:
我在飞这款,也是红色的
感觉还不错,全套400元买的,带铝箱和G4模拟器
铝箱很结实,以后到外场飞固定翼方便了
标准四通道,但注意,舵机壳是插紧的,没有用那四根超长的螺丝。所以严重炸鸡后容易导致齿轮错位,但用螺丝刀撬一下,把壳子顶回去就一切正常了,估计这样设计是为了保护舵机
外观看图片还不错,但拿到手后会发现几个细节不够好。机尾的白色条纹是贴上的,有少量气泡。我的这台机尾有点歪。闪灯很亮,起飞时晃眼。主轮仅靠一个螺丝紧固,拧入的还很浅,不结实,暴力降落会掉。前轮还行。
电池架略松,不小心机头撞墙的话电池容易向前移动,导致起飞后前倾,飞前需检查
控没有电源指示灯!开机只有“滴”的一声提示,关机没有,所以容易忘了关,我加了一个LED,好多了。
油门杆有“分格”感觉(控上还有四个通道的反向开关,怀疑是固定翼控改的),拆控,把压片去掉就好多了
电池刚开始放电还行,但我这组二十个循环后只能在两米高度悬停一两分钟,然后就降到离地五厘米处“贴地飞”,我打算买组新电池。不知道其他电池怎么样。但是也有好处,这个高度练四面悬停很合适,摔了也不严重

优势
价格低,适合新手
铝箱结实,不容易在运输途中损坏
有充电器的话,退掉飞机附带的充电器,可以降价
换了新机壳,比原来那“多边形”的好看多了,还加了闪灯。
操纵很灵敏,(比艾特MD500,370级大Lama灵敏些)我把升降舵连杆装到摇臂外侧,前进速度更快。
控还不错,虚位很小,我可以定点降落30cm×30cm的塑料凳子上
送模拟器,还是G4,很不错。(我的XTR不能预览飞机图片,飞机很少,G4好多了,功能也很强)
总体来说挺值,推荐给新手入门很合适

网友:
LS 说的很在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你和4楼是一伙的吧。我看过好几个帖子你俩配合的都不错,个人见解!

冤枉呀,小弟和他不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飞这款,也是红色的
感觉还不错,全套400元买的,带铝箱和G4模拟器
铝箱很结实,以后到外场飞固定翼方便了
标准四通道,但注意,舵机壳是插紧的,没有用那四根超长的螺丝。所以严重炸鸡后容易导致齿轮错位,但 ...

谢谢这位朋友详细评价,买了一个灰色开拓者,这几天就到货。收到上评测。

网友(2010-02-05):
回复 网友A:

这位兄弟哪买的?怎么这么便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