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轻木机空机一般重量在多少克最佳?

楼主(2009-09-18):
我做了架轻木机,空机750克,会不会重了啊?我担心飞不起来,在加上动力设备,真的......

网友A:
翼展?
机型?
楼主忘记了两个重要的东东

网友:
估计是一米多点的练习机,如果是,那就太重了,一般200克以下,你那个重量级的至少要两米大了

网友:
飞,垦定是没问题的,翼展如1米左右,如果是油机,总重量控制在1200g以内是能飞得不错的,如果翼展1.2米,总重量1500g以内也是能飞的,关键要看推重比,推重比只要在0.7以上就能对付飞,你做的机机重量应比成品机重了些,但是,根据你报的重量一定做得很结实,这也是有好处的,耐炸,炸后不至于粉身碎骨,好修,就是飞的时候滑翔性差点,能自已动手做飞机,值得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翼展?
机型?
楼主忘记了两个重要的东东

是呀

网友:
 俺的比他的更重。还在墙上

网友:
桐木机比轻木机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