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请大家推荐一个带模拟器的控

楼主(2009-09-18):
电直刚入门,想用XTr练习,不知道是买一个带手柄XTR、G4及FMS三合一
模拟器
,不需
电池
即用,
还是买一个控,在买一套加密狗,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两者均可。
第一方案成本低,没有电池负担,也不担心控的电位器磨损。但手感一般比较差。
第二方案要用电,还会磨损电位器,但手感好,当你飞真机时不需要适应控。

网友B(2009-10-23):
用第二个了,遥控买来就是用的。

网友C:
我也支持第二种方案,当然我已经按第二套方案实行了!
但有一点需要注意,你能否将一直爱好这件事,如果你没有毅力还是建议选第一种方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