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关于车床的问题啊!

楼主(2009-09-18):
请教大家个关于车床的问题啊!
我看坛里好多 0618A 都需要挂轮的,是不是现在扳齿轮变速的在车螺纹时就不需要额外的挂轮了啊。

网友:
扳齿轮变速可以车的螺纹螺距数有限,
挂轮扩大了可车螺距范围,也可以车非标螺距.

网友:
都需要挂论  大床都需要   一个都不需要的就是 数控了我看。

楼主:
嗯。谢谢楼上两位。明白了。再问个问题啊?平常大家说的三杆机跟0618A这种机床有什么区别啊?既然0618A一根丝杆也可以实现,为什么还有三杆机呢?:loveliness: 什么都不懂,不好意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楼上两位。明白了。再问个问题啊?平常大家说的三杆机跟0618A这种机床有什么区别啊?既然0618A一根丝杆也可以实现,为什么还有三杆机呢?:loveliness: 什么都不懂,不好意思啊!
对于工业车床来说,车罗纹是很重要的,而对罗纹的精度要求也高一点过家鸡,但平时不车罗纹时用另外一条传动轴(光杆)通过蜗轮机构把旋转运动转变成溜板箱的直线进给运动,完成车削,属齿轮轴承滚动复合传动,这就大大减少了磨擦力(螺杆为滑动运动),而且减少了丝杆的磨损,保证丝杆的精度和延长了丝杆的寿命,而第三条杠(最下那条)是为了操控方便(开车  停车  反车)而设置的,它控制主轴箱里的正转和反转离合器的开合,停车时不用关闭电机,因为频繁地开关大的电机会浪费电能,使电机发热烧毁,冲击主轴箱的齿轮,车罗纹时能反车可不用打开开合螺母,直接倒车回起刀点,可以减少开合螺母的磨损,当车螺距不是丝杆的整数倍罗纹时还不会因为车床不能反转而要打开开合螺母而找不到第一次合上开合螺母时丝杆上的相关位置而导致乱扣,省去了乱扣盘和操作上的繁琐,所以工业级的大车一般都有三条杠。你地明白?。。。。。。。完

网友:
楼上高手阿

网友:
最下边的丝杠和5楼说的一样,还一个补充一下,工业的工件大,加工时没法跑到床头去控制,有啦第3个丝杠就可以跟托板刀架站在一起,精确控制加工尺寸,及时的控制停车及返程等,同时提高工作效率。

楼主:
非常感谢5楼,我的明白了。

楼主:
谢谢5楼跟7楼了,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