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夹头与拉杆匹配的问题

楼主(2009-09-18):
手头铣夹头的拉杆孔是M8的,随钻铣床来的拉杆是M10的,坛里的大侠给点意见,我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在这里先谢谢啦!

网友A:
1:把m10车到8mm,重新套扣。2:重新做一个m8的拉杆。

网友B:
3.买一根m8的丝杆长度和原来m10的一样,m8螺母拉紧。

网友C:
我是将铣夹拉杆孔扩孔后再绞10mm的丝。
丝锥要用好一些的,铣夹柄较硬。

楼主:
谢楼上三位高人的回复。
对拉杆材料的硬度由要求吗?普通丝杆直接用可以吗?

网友D:
普通丝杆直接用可以.

网友B:
普通丝杆拉紧强度足够了,不会影响精度的。放心用吧。

网友E:
用一段8毫米的钢筋,两端焊接上10个螺丝就可以啦。我就是这样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