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视距飞行为缺少大容量电池而烦恼

楼主(2009-09-18):
才买的4个51地带的2200mah15c感觉没力量,想把4个并联起来用,4个大概650g左右。4个的话就是8800mah哦。真烦恼,单块电池也就15分钟就要下来。大家都用什么大容量电池??帮忙推荐一款

网友A:
重量也上去了。

搞个机载换电池的装置,带上十块电池,一块一块用,飞完一块扔掉一块。

网友:
楼上有才!是不是全扔完了以后**太空,开始绕地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量也上去了。

搞个机载换电池的装置,带上十块电池,一块一块用,飞完一块扔掉一块。

楼上真有钱,飞完一块扔一块

网友:
没办法,现在无刷加锂电就已经是时间最长的了,容量再大,重量你又接受不了。
再想长就只能用汽油机或者甲醇机了。

网友:
归入正题,你不用一直开着动力吧!是不是飞机的负荷太大了,我玩滑翔机时只有在爬升时开十秒钟动力,然后用气流滑翔,1100毫安时的电池能飞一小时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量也上去了。

搞个机载换电池的装置,带上十块电池,一块一块用,飞完一块扔掉一块。

轰炸机?

网友:
大容量电池找我啊
5000  10000的

支持,3~6S

QQ1828 4473

网友:
看过老外有油机和电池相结合的

一开始用油机,   用完油之后,重量也少了点

然后返航用电池

楼主:
楼上的好主意

网友:
各位的点子都不错

扔电池是好办法,看你要完成什么科目,如果要飞越渤海湾或者琼洲海峡什么的,也不失为一种手段,因为那是挑战极限。油电结合这个主意也不错。

任何人都有可能靠蛮力来促进一个项目。

现实点的办法我想还是优化自身的气动结构外形(包括飞机和螺旋桨),以及搭配出最合理的桨径螺距等。所以电动滑翔机可能是比较现实的选择,甚至自己有针对性的设计一个飞机。80年代看航空知识杂志介绍美国人设计制作旅行者号飞机环球飞行,以及双人公开级滑翔机挑战2000km成功,人力飞机飞跃英吉利海峡,过程都非常鼓舞人心,现在终于有航模FPV这个玩意让我们去挑战一些有限的个人项目。

网友B:
话又说回来,从航模上发射信号回地面,貌似是非法的……

网友C:
直机的话,旋翼和头罩部分安装高性能太阳能电池板;固定翼的话更好安装了,象汽车一样,边开车同时边充电。

另外,固定翼的话可以挂载几个火jian推进器,低电或者空中死机或者射桨后,用专门的舵来点燃推进器,坚持30秒就可以逃过劫难,达到保证电子设备故障后,滑翔到低空,用推进器的形式着陆。

网友:
太阳能电池板就免了,即便是使用航天品也不能达到需要的能量密度。我实际接触过的方案就有3种,没一个及格的。直机就不要想了。

但那个火jian的真是太有道理了,价格不贵(模型用的固体火jian好像是5元一个),使用方便,很值得可以考虑考虑。不过,前提是还能控制,如果失控了或者机体受损,还是按个降落伞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机的话,旋翼和头罩部分安装高性能太阳能电池板;固定翼的话更好安装了,象汽车一样,边开车同时边充电。

另外,固定翼的话可以挂载几个火jian推进器,低电或者空中死机或者射桨后,用专门的舵来点燃推进器,坚 ...

目前的光转化产品转化率低是个死穴。装在滑翔机上恐怕多少有点用,翼面积还大,普通固定翼上,特别是电的,恐怕没太大作用吧。
PS:火jian推进器用来作甚?提高接地速度?
装个减速伞吧。

网友:
看了这个贴的回复后就说明了一句话!!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又说回来,从航模上发射信号回地面,貌似是非法的……

 这个不是问题:特别好解决
向卫星发射信号,由卫星转发
不就彻底解决了吗?绝对合法。

网友:
看了这个贴的回复后就说明了一句话!!人民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

LX的, 接着聊。

网友D:
唯有弃电从油。不过油机震动比较大啊。还是弄偏向于动力滑翔机的设计为好,以解决载重问题为首要目标。用较小的发动机和较大的油箱。四冲程省油,可惜震动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唯有弃电从油。不过油机震动比较大啊。还是弄偏向于动力滑翔机的设计为好,以解决载重问题为首要目标。用较小的发动机和较大的油箱。四冲程省油,可惜震动更大。

可以DIY减震云台!!!!!!!!!!!!!!!!!!!!!!!!!!!!!!!!!!!!!!!!!!!!!!!!!!!!!!!!!!!!!!!

网友C:
[微型核反应堆],不知道将来会合法不?如果是作为装配部队无人机的话,估计将来是很可能出现的。

网友E:
大滑翔机,可以用太阳能板,问题是,要在高山出发,配合电池缓冲,现在优质20w的太阳能板,不会比电池重多少,问题是,要订做

网友F:
用汽油的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G:
用磷酸铁锂电池!
 要长航时必需用它才行!

网友C:
就这个方案咯!用气动性好的大滑翔机,正确安装好太阳能电池板,然后用用传动的方式在不启动电机时,滑翔的时候,给电池充电,象汽车蓄电池一样工作。

网友H:
切割地球磁力线吧。

网友I:
谢谢各位的好主意

网友J(2009-11-23):
我这里有大容量航模电池:5200毫安的
联系我,QQ:623771711

网友K:
唉···都没说到点子上,用柴火啊,这多好啊!装个小锅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