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给出一条比较暴力的3D油门、螺距曲线?

楼主(2009-09-18):
最近发现3D飞行时油门与螺距曲线的配合对锁尾非常重要。能否请老手给出一条适合比较暴力地飞行的3D油门、螺距曲线?
我目前用的是油门90,80,70,80,90,螺距-9,-5,0,+5,+9

谢谢!

网友A:
爆力,就是 100 - 100 -100, 螺距 -11 -5 0 +5 +11 (中间有点不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力,就是 100 - 100 -100, 螺距 -11 -5 0 +5 +11 (中间有点不线性)

呵呵,这个应该是超级暴力的曲线了。

网友B:
我们这试过了~ 油门全100

螺距  -15   0   +15

像在飞一个活蹦乱跳的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试过了~ 油门全100

螺距  -15   0   +15

像在飞一个活蹦乱跳的鱼~

极度羡慕!
只是,螺距怎么会达到-15至+15呢?这样总螺距就达到30了,我的机器上似乎调不出来,最多只有-10到+10了。

网友:
450pro支持+16度到—16度~~

网友:
机器问题`

网友C:
找条长点的主轴不知道行不行。我换过starter的主轴,确实长一些,但螺距没仔细弄过。

网友:
螺距大好熄火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条长点的主轴不知道行不行。我换过starter的主轴,确实长一些,但螺距没仔细弄过。

仅主轴长,还不行,还要考虑舵机转角问题。转动的角度太大的话,摇臂都已经举得很高了,即使再转,十字盘也抬升不上去多少。因此,还要考虑把舵臂延长。
仅主轴长、舵臂长,还不行。因为舵臂一长,中点时舵臂与十字盘连杆就不垂直了。因此,还要考虑挪动舵机位置。显然这是很困难的。
其实不用挪动舵机位置,也行。舵臂水平时,就让连杆与舵臂斜着,也能玩。不过精度就要凑和容忍一下了。

网友(2010-03-28):
油门全100 会不会在螺距变化过程中 大桨转速变化太大。

网友:
正负12就合适了,还不行就考虑换电机电池了,15的话,电机扭力不大,掉转很快的,对锁尾有相当的考验

网友:
,。。越暴越难控制。。不知道你的什么马达 功率是多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