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鉴定假冒EK2-0508

楼主(2009-09-18):
-----------------------------------------------------------------------------------------------------------
今天中午我正在吃饭,朋友打来电话:你说ESKY-0508不错,200/250都在用,
我一下子买了10个,效果好个屁,抖舵的有,不回中的有,垃圾透了。
我吃了一惊,心里寻思:我LAMA,200,250,加上备用的,0508有10几个,
除了200的尾巴上坏过一个,其他都不错啊?!我说这样吧,你把东西拿过来我看下
-----------------------------------------------------------------------------------------------------------
朋友的0508拿过来咋一看,崭新的和我的几乎一模一样,再仔细一看,问题来了:
首先发现我的低面多了两个字样(CE),接着可以看出4个固定螺丝比他小一点,
翻到正面又看出商标上的字体,我的小而清晰,他的大而模糊,摇臂螺丝也比他小。

然后我用手轻轻搬动摇臂,我的阻力很小,手感细腻,他的阻力很大,颗粒感强烈。
基本已经可以判定:他的是假货。
----------------------------------------------------------------------------------------------------------
最后上电再验证一下:
舵机插到接收机上,耳朵凑近舵机,用手轻轻板动摇臂,
真品会发出数字舵机特有的高频吱吱声,而假货只会产生低频震动,很容易区别。
----------------------------------------------------------------------------------------------------------
图:正面

图:反面

网友:
强烈建议拆开看看!

网友:
这个都有假了  哎

网友A:
LZ用心看一下摇臀也可以分出真的的.假的像你图上的摇臀是多出二个小孔.真品是没有那二个摇臀尾尖的小孔哦..假的行程很不细腻的.只有真的用在EP200上才好飞.

网友:
  假货的质量不知道如何
会不会好过真货

网友:
山寨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网友:
惊叹,这个低端都有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用心看一下摇臀也可以分出真的的.假的像你图上的摇臀是多出二个小孔.真品是没有那二个摇臀尾尖的小孔哦..假的行程很不细腻的.只有真的用在EP200上才好飞.


摇臀真假都是配的4个,样子分别是这样的,看不出明显区别

答tengda的提问,假货的质量如何?
质量肯定是很差的啦,否则我朋友就不会来找我,也许就混过去了

网友:
强烈要求曝光无良奸商,免得大家在受骗。

网友:
对了,请问楼主你的0508哪买的,我想买几个。

网友:
不用拆开看也能判断,假冒的标签就像LZ说的不清晰

奏这一点就能看出真假

网友:
我早买过了。发现是假的就退回去了。

还有一个也很明显,外壳没光泽!正品是有反光的很亮的材质。对比很明显的。

网友:
楼上地。这个应该不能算,毕竟抛下光就亮了,没光泽,要么是没抛光,要么是喷砂了

网友:
esky假货无处不在

网友:
我也买到过假的 速度比辉9还慢 齿轮跟原装的也不通用 拆开里面的齿轮都懒得给上点润滑脂运动时噪音较大 外观和lz描述的一模一样 但是我的那几个假的后盖有CE标志 但是我初步看的最乍眼的就是侧面那个回收箱标志,真品根本没有这个标志,难道是假货在暗示买家他的东西是垃圾?

楼主:
真品也有回收箱标志的, 我这个是用旧了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撕了

网友:
老款的真货也有不能回收标签,没有CE标记的

网友:
刚才没看清,都有CE标记的,但有的深有的浅。

网友:
 我先前买的那一堆真品都没有不可回收标志 那可能是都给撕掉了吧(谁那么没事儿闲的 )

楼主:
真品的像LAMA专用的, 也没有不可回收标志,
因为是简装的,连舵盘也没得送,只有一个标准5孔直臂
-------------------------------------------------------------------------------------------------------
而最新的编号为000155的(EK2-0508)这个回收标志很长,上面多了几个字

正因为这个不可回收标志,正品也具有不确定性,所以我没有把它列为鉴别标志

网友:
今晚从中学到知识啦

网友:
真的又怎么样?我飞014,一个舵机平均20个起落就报销,电机坏,不是齿轮,害我买了一堆齿轮准备换的,nnd

网友B:
难道我也买假货了?
我去年夏天买的,接到GY401上通电后没反映,再拔下再插上去有反应了。锁尾还好。

这个算假货吗?

网友:
切风 你买的是真的 真品就是不能跟401配合使用

网友:
这也造假...

网友:
其实0508不错的,关键是只能用在小机上,并且很耐用的,上到大机嘛,就……嘿嘿

网友:
大家都说的是外观,有技术鉴别的简单方法吗?
不然大家还是会高几率的买到假货的。

楼主:
回楼上的,技术鉴别方法,我已经介绍了,你没看吧
未通电检测: 用手轻轻搬动摇臂,真品阻力很小,手感细腻,假货阻力很大,颗粒感强烈。
上电检测:把舵机插到接收机上,耳朵凑近舵机,用手轻轻板动摇臂,
真品会发出数字舵机特有的高频吱吱声,而假货只会产生低频震动,很容易区别。

网友:
假货猖獗啊

网友:
就这东东也有人造假

网友:
认真学习造假,深刻领会造假精神,方能实现造假逼真化!

网友:
造假的东西多了去了

网友:
esky的整机都有仿造的更何况配件了 淘宝购物要谨慎

网友:
到处都是假货  真货哪里去找啊~   受伤的为什么总会是消费者呢~~

网友:
正牌的东西还是有品质保证的。
从原材料、加工、到时测试都是层层把关的。
毕竟人家都是在做品牌的。
冒牌的不一样,赚了钱是自已的,砸了品牌是人家的。只赚不赔,何乐而不为?

只是用的时候要小心,须注意配匹

网友C(2009-10-18):
新入手4个,真货

楼主(2010-02-04):
上次我朋友的东西,急着退货,里面没有对比,
现在另一个模友又遭遇假货, 我把他的内部图加了进来

网友:
这是数码舵机吗??

楼主:
真品0508是数字舵机,  假货是模拟舵机

网友:
我很早买的模拟8g
螺丝地线做工CE啥的都和楼主的一样,除了标签、电路不同,齿轮和楼主朋友的一样

网友:
不知道esky新改了齿轮虚位是不是改善了

楼主(2010-04-16):
引用 网友B:
难道我也买假货了?
我去年夏天买的,接到GY401上通电后没反映,再拔下再插上去有反应了。锁尾还好。

这个算假货吗?

----------------------------------------------------------------------------------------------------------------------
这个问题问得好
有些数码舵机搭配GY401-DS模式,会出现通电后没反映的现象,
其原因是:由于早年的搖控器经常失控,所以有些控制IC特別设计了安全检查,
在 "開機時" 比對是否為 "航模" 專用訊號,如果不是或是有雜訊,SERVO將不工作,
剛好GY401-DS系統在一開機有雜訊,所以这些SERVO就不工作了,
因此只要拔下再重新插入,这些数码舵机就可以工作了。
----------------------------------------------------------------------------------------------------------------------

网友(2011-01-07):
为什么真品0508的数字舵机的电机也很容易坏,我的6个没用多久全部电机挂掉。有好点的电机换吗?网上淘的3元的空心杯电机也用不了多久就挂。

网友(2011-02-11):
可恶的卖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入手4个,真货

PM购买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