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中毒中........

楼主(2009-09-18):
中毒中。。。已经在淘宝上买了金星990,980HD停产。现在在找合适的无线影音设备。在那个CHINA  FPV的店里找啊找,看到一款比较满意,用过的人给说说优缺点。

栢通 军工级FPV无线传输器1.2G/1.3G 1000mw

产品描述:
发射功率:1000MW
工作频段:1.2G
频道:四个音视频同步(4,5,6,7频道)
发射机体积:45*30*10mm
发射机重量:22g
工作电压: DC12V/300mA
发射机颜色: 银色
发射距离:(开阔无障碍)1000~2500米
包括套件:12频点接收机、发射机、两条天线、发射机连接线、音视频连接线

接收机介绍:
工作频段:/0.9G/1.2G/1.3G
体    积:115*80*21mm
重    量:126g
频道选择:按钮选择 数码显示
接收方式:手动接收 / 自动接收 可选
工作电压:12V
工作电流:250mA

楼主:
个人从数据上看优点,高频1。2G,距离1000到2500米,重量轻,才22克。   缺点,听说2。4G的视频收发比较稳定。对比了下800毫瓦的发射机居然82克,好重,又听说,1瓦的功率发热量很大,要做额外的散热。。。。请用过的老鸟给评价

网友:
柏通的东西还行,配上平板天线可以随便玩玩了
800mw那款把发射的黄色外壳拆了,就只有20多g了,换一根百特原厂小天线,效果会更好
至于要不要买那个军工1w的,个人喜好了,我觉得性价比一般,呵呵。
FPV最适合的频段我感觉还是1.2~1.3G
另外是否要加散热,看你安装情况,如果装在飞机外面,基本不用另外加散热
如果在机舱里的话,那要小心点

网友:
我用的是原装百特700MW,在车上和直升机上玩FPV,感觉够了,呵呵……

……图上那两根天线我用过,体积大又笨重,效果没有百特原装的小天线好,我都扔一边不用啦……实话实说哈。个人觉得也是1.2G比较适合,2.4G要考虑的干扰源比较多。不要说1000MW就是700MW接通电源1分钟手都摸不得。散热的话可以在发射器上加个电子市场买的10元钱的鬼子造的MINI风扇,效果不错,耗电量才0.09A,实测后没有对音视频信号产生任何干扰,我就是这样子干的

网友:
最好加个散热, cpu的散热模块

网友:
1.2 1.3G是开放频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放也用啦。。。管他这么多的。。

网友:
散热是需要考虑的,在机肚子里面,电池、电调、发射机这三个都是热源呢.
另外就价格而言,无线收发我推荐你去"万正安防器材商行"这买,价格比chinaFPV的便宜.(个人认为1W的足够)
摄像头到我推荐你去chinaFPV这买,价格比"万正安防器材商行"的便宜,性价比比较高.(个人认为用540线)
有条件的去玩玩OSD也不错,我推荐使用独眼龙的OSD,我现在都在用,效果和精确度都很好.ChinaFPV那有买.
我也是玩FPV的,这2家我都高度重视,不过最便宜的还是在论坛的2手区,但是好东西基本上都是被秒杀的,
我现在的无线收发就是秒杀过来的,300元买下的百特1W的收发,嘿嘿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万正那家无线发射东西不错
LEON的那个200多的摄像头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