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载设备供电电线的问题

楼主(2009-09-18):
我用的
舵机
延长线 这样容易延长,拆卸等等 但是会不会因为电线太细,导致供电不足或者电压上不去影响信号强度?飞不远?

网友A:
看你是什么舵机了,空心杯电机的工作电流很小,顶多几十毫安。延长线的影响很小,但一些比较吃电的大舵机就要用50芯的导线了,因为电流已经有50毫安左右了

网友B:
楼上的,你测过电流吗?敢对你说的话负责吗?
补充:原来楼上就是那位电池串并都搞不懂,就敢说大家“电池组充电一直一来可能都有一个误区”的主,失敬失敬。

网友C:
有负载时9克左右的舵机电流有200~400毫安,一般的延长线足够了。
但45克的舵机工作电流有1~2A,要用粗一点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