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360度前翻滚、后翻滚时,感觉副翼不稳,总翻偏了。

楼主(2009-09-18):
最近学习翻滚,今天正在练习向前翻360度、向后翻360度。今天又遇到困难,希望请论坛上的老手们指点一下:
现象如下:
我发现在翻转的后半圈(也就是倒转后,大桨再把机身往上顶着转的半秒钟)副翼方向似乎经常要偏少许,忽左忽右,很不稳定。偶尔甚至有翼面在抖动的感觉。有时,右手打打副翼,能够帮助翻转顺利完成,但这也忒紧张了。没有在
G4
上练时平滑的感觉。
我随便猜想,可能有几种原因:
1、
高空总是有风,吹得大桨面侧偏了;
2、
机器调得不好,旋翼头松框?
3、
锁尾不好?但侧横滚时锁得还是可以的。
4、
也许竖着翻就要这样的技术,需要右手不断地调整来保持副翼的位置在正中?
希望过来人提供一下指导,多谢!

网友A:
变距的时候,十字盘平面在主轴上下窜动是否在任何位置都保持垂直于主轴,如果不能保证这个,在翻滚的时候也是会有副翼或者升降的干涉的,这样就要在控上调校了,楼下接着补充:loveliness:

网友B:
你是美国手吧?正常

网友C(2010-04-29):
翻翻老帖,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正常吗,是不是都要手动修正的,还是机机没有调好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D:
我也是有这个严重的问题

网友E:
我把前,右,练得不错,偏的离谱的是向左翻,一直怀疑是尾桨的影响,侧钟摆,困难的吓人。唉,都不晓得是旋翼头的问题还是啥了,只有哪天飞了500,600,才知道哟

网友F:
打舵翻时动副翼了

网友G:
引起这个问题有二个方面:
1. 手法不干净, 这是主要问题, 一开始可以调节一下遥杆,让副翼方向比升降方向紧
2. 机器调的不平 正飞时无意识压了右副翼, 翻过时没有松, 或没有修正, 就更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