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刚,轴直径24mm,过盈配合,孔的直径要多大啊?

楼主(2009-09-18):
45号刚,轴直径24mm,过盈配合,孔的直径要多大啊?

网友A:
24.02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公差与配合表**工具 V2.01 绿色版_机械设计中常**的表之一
http://www.xdowns.com/soft/4/25/2009/Soft_53861.html
楼主自己去下zai~~
外行我试下好~上偏差是+0.028,下偏差+0.015
如有不正确请指正下~~我外行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02应该差不多吧

谢了!!
轴是24的,孔就应该23.98了??

网友:
感觉有点小了,过盈配合也是要看用在什么场合了,45号钢本来就软,过盈只有0.02稍微一受力就磨损掉了。

网友:
23.98即可。
要用木方敲进去。

网友:
首先要测量轴的确切尺寸,要精确到0.01mm,一般过盈0.05-0.08mm,而且带孔的零件一般得加热到200度左右,然后再套进轴,这样才行

网友B:
如果不加热,23.98的孔,是套不进24的轴的,用木槌敲恐怕更不行,铁锤恐怕都不好敲

如果是电机轴,就直接用24配24就可以了,别看直径一样,插进的时候,也是很不好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加热,23.98的孔,是套不进24的轴的,用木槌敲恐怕更不行,铁锤恐怕都不好敲

如果是电机轴,就直接用24配24就可以了,别看直径一样,插进的时候,也是很不好敲的

没问题的。我当时做CNC的时候,孔都割的负2个丝。20的光轴是硬敲进去的。确实不太好敲,但也不是很难。
我电机的同步轮也都是负2个丝的过盈配合。安装的时候用台钳压入。
一般来说,即使20的轴插入20的孔,也是要轻敲的。

网友:
2个丝有点小了,1丝比较合适,这样对轴承没坏处。

网友C:
看过老美用液氮冷却轴,然后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过老美用液氮冷却轴,然后配合

液氮冷却,会不会把金属材料冻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氮冷却,会不会把金属材料冻坏了

不会,我们在装衬套的时候都是液氮装配,不过你这2丝的量,压进去没有问题

网友:
大家买的车床都是2-5丝精度,怎么车出1丝精度的轴的?磨的?

网友D:
我们的小床的精度多为0.025mm,那么四个单位才是一丝啊,一般车床的回差也就是2丝啊,反正我的调整过以后是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的小床的精度多为0.025mm,那么四个单位才是一丝啊,一般车床的回差也就是2丝啊,反正我的调整过以后是那样

0.025mm因该是两丝半啦!1丝=1道=0.01mm,不是1丝米,丝不是国际单位,是私制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