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试“鸡刀”,改造后的X2制作C轴转台花盘和电机连接座(图片、视频)

楼主(2009-09-18):
今天五轴机架的最后的一个比较主要的部件C轴花盘加工完了,也就意味着我的五轴机架加工制作基本上要收工了,现在正在进行后期安装调整,有些地方还要做些小的改进,除了两个转台,其它的零部件基本上都是用自己改造后的SS__X2加工的,在采用数控编程加工的同时也确实体验到了它的方便和快捷,关键是有些零件的形状也是手动完成不了或者很麻烦的。绝大多数材料是采用6061-T6铝合金,加工性能很不错,现在是一边安装调试一边在做五轴后处理的修改工作。
       在经历了一个暑假的断断续续的实现梦想的加工制作过程,从其辛劳中也确实体验到了快乐和满足,本来想等所有的内容完成调试好,再整理后一起发到原来的五轴的梦想帖子上,但是当今天最后一件零部件——C轴花盘的完工,就急想先展示一下其拿不出手的风采: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呵呵,这个小东西对于论坛的各位加工好手和专业人士来看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但是对于我这个业余的机加工盲来讲确实是一件值得庆幸的进步和提高。所以先将其中两件小东西制作过程整理出来,望有经验之士给提出宝贵的意见。
一、C轴转台步进电机转接座
        原来用来做C轴的小转台使用是的33五相步进电机,力矩有点小,打开转台看过,别看这个转台小巧,里边的涡轮蜗杆都是钢的,间隙可调整,转速比为72:1  ,转台的两个主轴承外径为40mm,做工很扎实,所以有改造的空间,准备换成扭矩大点的电机,为此要重新做一个电机连接座。

    这是原来转台的33五相步进电机,呵呵,很小巧啊。

这是网友“微特电机”给我现找的一台东方的42高精度五相电机,步距角为0.36°,0.75A电流,力矩比原来大了不少,精度也提高了一倍。

        这是用我的SS—X2加工的电机连接座正反面两张图,先用UG建模,用PowerMill做刀路,包括两次换刀,一次翻工件,用时一个小时多点,基本上一气呵成,呵呵,当然没有算建模的时间了。

加工好后准备组装的几各部件。

电机和连接座连接配合的两张图

要先将连接座装到小转台上,

再连接步进电机,真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42五项电机都是这样一种结构,是很不方便连接安装的,42的两相步进电机安装孔在外壳的外面四角,安装就方便多了。所以这个连接座也是考虑了很久才设计成这个样子安装。

总算装好了,试运行还不错。

这是电机连接座视频,换了两次刀,一个是4mm3刃立铣刀,一个是3.2mm的小钻头,翻了一次工件,一次定位。用时一小时。

二、C轴转台花盘

UG建模

用SS—X2先将15mm厚的6061-T6铝合金板切割成直径104mm的圆盘。,因为工件不好卡,所以各两次切割,每次且半圆。

在上小车床车好外圆,直径100mm。

准备铣T型槽,需要两把铣刀,一个是6mm的键槽铣刀,一个是11mm的4刃T型槽铣刀。

也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卡具,所以分两次铣。先用键槽铣刀开槽宽6mm,深9mm的槽。

再用T型槽铣刀加工T型底槽。

再用4mm的3刃立铣刀铣出和转台轮盘4个连接螺栓的沉孔。

用中心钻自动打出花盘上的压板补充螺纹定位孔。

用4.2mm的钻头自动钻压板补充螺纹孔的底孔。呵呵,钻到最后,钻头上已经缠满了铝屑丝。

再上车床车花盘的工作端面

车花盘外径到100mm,车倒角。

钻中心孔

用6mm的丝锥套压板补充螺扣并倒角。

这是加工好的直径100mm,厚14mm的十字花盘。

待装配的C轴机架

装好后的C轴机架

呵呵!总算写完了,得睡个懒觉了,明天周末。

网友:
东西做的很地道

网友:
如何确定是该顺铣还是逆铣?

网友:
这样的老师值得尊敬。

网友A:
好奇的是分度盘要多少钱啊

网友:
日本货了。不便宜啊

楼主:
呵呵!得睡个懒觉了,明天再回贴了。

网友B:
看了视频呵呵 工件没夹住  到后面铣四角的时候还会动的哈哈 不过LZ 做的真漂亮 那铣床是什么型号的JJ呀?

网友C:
请问大师:::最后上车床的时候,,
___是怎么夹装这个元盘的呢?????

网友D:
减速器哪里弄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视频呵呵 工件没夹住  到后面铣四角的时候还会动的哈哈 不过LZ 做的真漂亮 那铣床是什么型号的JJ呀?

   真是有你的,我也是在视频编辑完上才看到,呵呵,好在精度要求不高,安装时还不知道。JJ就是那个论坛不少人都吐口水的X2啊,不过改成数控和主轴电机后后我用它干小钢件也还算杠杠的。

网友:
精彩,详尽。

网友E:
这主轴转速够高的,高速钢铣刀会不会很快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的是分度盘要多少钱啊
引用 网友D:
减速器哪里弄得呢?

买了有快两年多了,大概280元,是在淘宝上买的,因为带带拉拉的买过四个转台,记不得是从谁那买的了,有两个是“微特电机”给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师:::最后上车床的时候,,
___是怎么夹装这个元盘的呢?????

利用转台上的小转盘先用不锈钢内六角螺丝固定好,带有沉孔,不过沉孔深度要把加工余量考虑出来,这样连接以后同心度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主轴转速够高的,高速钢铣刀会不会很快磨损

还好,这是4mm的3刃超硬铣刀,这把铣刀一直用到现在还挺锋利的,因为刀的直径小,所以刀刃线速度不是很高,我用水冷电主轴加工X2主轴箱电机座时用的转速还要高,9000多转。如果要是根据镁铝合金的工艺计算,4mm的3刃铣刀的转速要15800多转才行,呵呵,我可没敢设这么高。

网友F:
祝贺(业余的机加工盲)孙大侠完成X2的改造。

网友:
^_^     老师真是高超

网友G:
用铝合金做花盘,耐用否?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铝合金做花盘,耐用否?

是啊,肯定没有刚的耐用,本来是想买个现成的,但是打听多方商家,都不单卖花盘,而且100mm直径的几乎没有,只好自己做了,也当是练练手,好在是自己拿它来做五轴的刀路试验,不会经常用它加工太硬的东西。
     钢的坯料找好了,就用它再做个加工用的,这个直径是120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祝贺(业余的机加工盲)孙大侠完成X2的改造。

呵呵,谢谢祝贺,X2、C3买了这么多年,只车了几个小圆棒棒   ,我是真的第一次机加工金属零件,以前都是用手工锯、锉、磨、焊,二十几年的0级钳工   。这个真是要靠实际经验的,所以我的加工刀路做的也不是很好,和加工工艺还差很远,以后做多了会积累点实际经验,可能就会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祝贺,X2、C3买了这么多年,只车了几个小圆棒棒   ,我是真的第一次机加工金属零件,以前都是用手工锯、锉、磨、焊,二十几年的0级钳工   。这个真是要靠实际经验的,所 ...

等着看铣钢是不是也这样爽。

楼主:
网友xiaoniao对我的加工刀路提的建议,非常的中肯和受益,在此贴出来也望和我一样的机加工新手能有启发和帮助。

-------------------------------
看了楼主的文字、图片和视频:
    先是表扬的说:X2从你的加工视频来看,改得很好,整个加工过程比较流畅,各轴不存在很大的缓冲问题。
     楼主肯花钱,连车刀都用上了刀柄及刀粒,你可知道国内很多机加厂都还没用车刀粒!
     还有就是楼主连空压机都有(没说错吧!)
再是提意见的说(主要是刀路):
一、你所有的下刀方式都是直踩:
     直接下刀的坏处有二:一是铣刀底刃受力大也就加快了其磨损或者蹦刀刃,二是Z轴的丝杆受力大增加快丝杆的磨损,长期这样工作难以保证床子的精度。
     以楼主的机子来看,其控制器应该是没有螺旋插补功力的,所以在出刀路时出不了螺旋下刀的刀路,但楼主可以从其它方面下手:
     1、以第一个刀路来说----铣面:这一刀路其实你不该用挖槽的加工方式,而是应该用面铣,这样铣刀就可以在面以外的地方下刀,而且铣出来的工件其刀纹也比较好看,最主要是避免了直踩下刀。
     2、以第二个刀路来说-----挖槽:这里你也是用的直踩,其实可以不用这样,因为你这个槽是开放式的而不是封闭式的,你画图是其实也是将开口处的尺寸往外放了几个mm,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在出刀路时,先指定下刀点为开口处,然后在先择环切时选择由外至内的方式,这样就可以了。
     3、第三个刀路------四个角的开放挖槽:其实这个也是跟第二个刀路是一样的。
     4、第四个3.2mm钻孔:你的刀路是一刀到底,这样做几个孔没什么问题,但如果孔多的话就有以下问题:第一是钻头很快会损或者断掉(这样就会产生Z轴丢步或者说钻多了就会使后面的孔达不到预定深度,其原因除丢步外还会有钻头夹夹不住钻头而使钻头后退),第二是钻出来的孔会太大。以你这个3.2mm的钻头钻6061来说,如果要加工2000个孔每个孔的深度为20mm,那你可想过要怎样加工而使这把钻头一次搞完这2000个孔不出问题?以我自己的加工经验来说,加工这样的工件是这样做的:钻头用的是进口的3.0mm的钻头,一把8元钱,加工时使用乳化油冷却,F=150   S=1800(因为客户要求孔内壁内要光,所以采用高转速,如果对内壁要求不高完全可以只用700-800的转速来钻,这样这把刀钻个5000个孔都不会有问题) 钻孔方式=啄钻(每次钻孔深度2mm),这样的参数就能保证一把钻头能钻到2000个钻而不出问题,只要你提高其中任一参数都会钻不完2000个孔就会出现深度不够或断刀。从以上的参数的实际使用情况来说,虽然在机加行业里有一些标准参数(就是材料、转速、直径等等),但在实际使用中却不是样样都可以套用的,因为在实际生产中存在太多的变数,比如参数中所说白钢10mm铣刀是多少参数,可实际情况是:就白钢刀就相差很远,其中分国产与进口,单就是国产的其品质也差很多,更不要说进口的了。
      先说这么多,还有关于工件从毛料开始到工件加工完的细节过程下次再聊。
----------------------------------------------
    再次表示感谢!机加工高手大多是长年积累的实践经验,这是在书本上学不到的,实际加工中也不能完全套用理论参数,比如对铝镁合金的主轴转速计算,要比普通钢材料要打十倍之多,如3刃立铣刀,每齿切削量0.1mm,主轴转速要15000多转,进给速度4600多mm/min,不知有没有网友敢用。

网友H:
你的车床用的数控刀柄是多大的。0618上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车床用的数控刀柄是多大的。0618上能用吗?

是8mm的,我不知你的0618尺寸大小,以前记得应该能用的。

网友:
:)又见孙老师出精品!制作得很用心。期待A轴的制作!
我忙完这段时间就准备继续做我的CNC啦。A\B轴准备也采用蜗轮蜗杆方式。采用“将蜗杆向蜗轮方向压紧”或“蜗轮切开错齿法”实现零传动间隙。
也刚在网上定做了一台车床的床身。满足一下自己DIY数控车的愿望。
东北最近开始冷了吧。不像海南,现在还可以光着膀子到处逛。呵呵。

网友E:
我很想看楼上光着身子的车床是那家给做的..  .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很想看楼上光着身子的车床是那家给做的..  .

当然是给自己做的啦!俺还没给别人做过东西呢。
想,但是没人来找我做。哎。呵呵

网友:
漂亮漂亮!!!做的好。能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当然是给自己做的啦!俺还没给别人做过东西呢。
想,但是没人来找我做。哎。呵呵

呵呵,fang是在问你的光身的床在那里订的,也是我非常想要问的,也在考虑做个多头刀架数控车,稍大点的,,如果不方便可以站内短信告诉一下,我想买个差不多210大小的床身,或者再加个主轴箱也行。主轴电机也再考虑用大功率的伺服电机,其实小车床有很多数控改造的空间,但是现成的车床改,浪费的东西实在太多,还是用光身车床改造实际些,我现在也找了几种多头刀架的结构形式,要比铣床容易实现和方便的多了。到时候可以互相交流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fang是在问你的光身的床在那里订的,也是我非常想要问的,也在考虑做个多头刀架数控车,稍大点的,,如果不方便可以站内短信告诉一下,我想买个差不多210大小的床身,或者再加个主轴箱也行。主轴电机也再考 ...

哈哈,看得粗了,竟然把意思看反了。哎。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