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

楼主(2009-09-18):
传统的遥控器叫FM? 高频头是什么啊? 是哪个地方?
2.4G的遥控器是不是只能用来玩直升机,玩固定翼的话,遥控范围太小?

网友:
发不了言,我也借楼主的帖子问个弱弱的问题,

  我是一个新手,可以说是新的放光芒,我原来玩静态模型的,现在想玩动态的了,比较喜欢自己DIY固定翼,呵呵,最少可以享受制作的乐趣。

  我想问一下,遥控器怎么有的200多有的1000多,有的更贵,我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是不是200多的只能用一个接收器,1000多的就是可以根据我所购买的接收器来调试,就是用一个遥控器,可以控制不同的飞机,200多的如果想在做一个飞机,还需要把原来的接收器弄到新飞机上?

楼主:
因为遥控器有二通道,三通道,四通道,五通道…等等,通道越多功能越多,所以价格不一样
固定翼和直升机四通道以上才叫模型,以下叫玩具
模型遥控器,你可以在多个飞机上安装这个遥控器所对应的接收机各一个…这样你可以用一个遥控器遥控多架飞机…当然一架一架飞

网友:
感谢了,能不能再问楼上的一个问题,我在固定义里面看到好像有个6通的遥控器要200块左右,忘了啥牌子的了,我也就自己用KT板做点飞机玩,油动不想考虑,感觉油动的费用比电动的贵,不知道如果弄一个电动的飞机下来大概需要什么,大概多少钱可以搞定,机身刨除之外,比如遥控器,我看好像有什么电机 舵机 还有什么接受器啥的,所有东西都下来大概多少钱,1000块钱能搞定一价吗?所有配件都不用太好的,能用,能飞就行,我不心疼吊机,只要是东西摔不坏,机身坏了还可以再做,我想我玩的就是DIY呵呵,不过让他飞起来是有成就感罢了。

网友:
1000元没有问题的!能搞定的!买天地飞的控,200多,辉盛舵机即可,在自己做飞机,没有问题的!祝你成功!

楼主:
如果只玩固定翼的话,四通遥控器就可以了,如果以后还想玩玩直升机的话,那收一个六通可以玩直升机和固定翼的(买前先问,有些六痛的只能玩直升机)…
还有遥控器现在流行2.4G的,好像可以玩固定翼,好处就是原来的传统控由于只有几个频率所以当别人一开跟你同频率的遥控器你的飞机就会失控,而2.4G由于有七十个频率,所以同频的可能性大大减小,但是2.4G好像遥控范围小,但也有人保证飞机的安全所以就用2.4G,这也是我现在正问的问题…
另外你要买三个九克辉盛舵机,一个无刷电机和与之匹配的电调还有匹配的螺旋桨,我记得网上有买一套的,将上述东西接到接收机上,电池连在电调上
一套下来超不过五百吧…

楼主:
再问下,2.4G控,为什么叫四合一接受机?
谁来回答下我的问题啊??

网友:
感谢大家,昨天刚弄了KT板从开广告公司的哥们那拿的,感觉有点太厚了,6个厚的,呵呵,我现在想锻炼一下自己的技术,先弄个像真机,呵呵不让他飞,最少弄个样子出来,让媳妇看看同意我玩能飞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