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帮下我,我的450老点头

楼主(2009-09-19):
 我的450刚穿了衣服飞了一天,散热不还,所以拆了下了,重新装上脚架,结果,老点头,晃来晃去,郁闷中啊,没炸过的

网友A:
转速低或螺距大了。

网友:
加大油门,如果还不行,回去换一幅大桨,调完双桨后再试,我的大桨轻微碰过一次后,将就用,也发现类似问题,换桨后,机器非常平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速低或螺距大了。

楼主:
可能穿衣服飞那天散热不好,电机可能有点问题,今天换了一个,晃来晃去就没了,就是前后点头了,转速正常啊,-2,+6,+9正常,我还是搞不懂```求解决

网友:
螺距降低点。

网友:
只能这样解决,你给的螺距是正常但是不代表飞行中没有问题。所以你降低点试试,应该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穿衣服飞那天散热不好,电机可能有点问题,今天换了一个,晃来晃去就没了,就是前后点头了,转速正常啊,-2,+6,+9正常,我还是搞不懂```求解决

中油门的曲线调高点.或-2..+5..+9.

网友:
检查尾桨平衡度

网友:
同意6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450刚穿了衣服飞了一天,散热不还,所以拆了下了,重新装上脚架,结果,老点头,晃来晃去,郁闷中啊,没炸过的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没有,就把大桨夹上固定大桨的那两颗螺丝稍微拧松点,让大桨能很自由地活动,再飞。

网友:
穿西装时搞过什么,再把它搞回去就是啦

楼主:
问题已解决,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
怎么解决的啊?楼主共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
如果是微调都调不回来的话,就是转速小了。

网友(2009-10-19):
建议调整一下油门和螺距比例,这个很关键的,我的机器也是这样正在调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