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用定向天线来增发射机的可控距离的呢?

楼主(2009-09-19):
看了一些朋友的实战经验,印象是飞机上区区1W左右的2.4G微波发射视频信号回来,在地面用定向天线甚至可以实现数km甚至10km的图像接收,有些商家销售的500mw的视频发射甚至列举用国外试验时采用定向接收天线实现40km的清晰接收。虽然这些都是在地面接收端使用定向天线的例子,但至少说明小功率是可以远距离通讯的(甚至小到500mw)。
但为何看到很多
FPV
爱好者控制飞机却是靠在地面增加发射功率模块来实现远距离飞行的呢,为何没有靠增设定向发射天线来实现远距离突破呢?如果机上小小的发射机都能这么远传回信号,反过来地面也一定可以凭小功率传上去。如果说天线定向困难,那么增加一个助手帮助调整天线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呢?如果定向实在困难,那么不用搞太强的定向天线,就用个水平对称半波振子,或者垂直半波振子的增益都比普通拉杆天线高很多啊,或者再增加一个引向单元,2.4G的难做,做72Mhz的应该不难吧。驻波表也不是很贵,几百元也能买到,调天线可以用上。
谁有单纯使用定向天线来发射增航距的实战经验?记得70-80年代我国的运动员就用半波对称天线或者其他定向天线挑战过航模高度记录。感觉玩天线似乎“环保”一点,功放危害太大了。
想起一句话:任何人都有可能靠蛮力来推进一个项目,这话来自微软的一本培训小册子。单纯玩功放,大概就是蛮力吧,呵呵。

网友A:
大飞机就话可以搞个大D的天线。小飞机本身载重都是一个向题。
楼主你有无玩过FPV呢?
飞机飞出超视距。肉眼看不到飞了。可况飞机的摄像头能看到地面控制吗?还有飞机多数都是装一个摄像头看的范围小。在飞行中经常偏航。叫那个小肋手把天线定那个方向?
还是风阻问题。。。

网友B:
飞FPV一般为了避免干扰用的都是72M这些相对低频的控,楼主知不知道这个频段的八木天线那些要多大

楼主:
我说的是遥控器在地面的天线
不是飞机上的天线。
72M的波长大约4米,半波振子是2米,在地面架设还是可以的,不一定要很多的引向器(引向器越多增益越高,但方向性越锐利)。这样天线最多做成王字形就够了。甚至只要半波振子,不要反射器和引向器,这样天线就是一个一字,增益小,但方向性较迟钝,可以减轻定向的难度。

网友C:
任何人都有可能靠蛮力来推进一个项目
楼主,你要真想做,哪怕是“蛮力”,你就去做。跟这搞什么纸上谈兵。
到月底,如果你还没有什么实质的东西做出来,那么基本可以认定你就是发个伪技术贴、图嘴上过瘾的主。

网友D:
两米的半波振子,比大多数人飞机是翼展还大呢。怎么带出去,这个难题远远大于靠蛮力增加功率。

网友E:
飞这么远,不管是电动还是油动,你考虑过续航问题吗,别说飞回来,10公里能不能完成单程都是个问题,其实肉眼看不清楚,用OSD同样可以实现GPS定位,这个问题都不大.另外这么大的功率,附近的模友的飞机大概都要被你干扰炸机了,你考虑过他们的感受嘛,还有国家一直禁止大功率,小心被条子盯上关黑房子.

网友F:
最简单有效的增加距离的方案就是增大天线增益,但也是有限度的,目前八木的定向精度和效果堪称最好,若是带个自动跟踪射源的云台就完美了。

网友G:
要增加遥控距离 只有功放 其它再怎么做 效果都不好的

网友H:
定向天线:肯定效果显著!!
四单元八木天线——满足9dB增益就可以了。
———建议使用430MHz频段!天线就比较小。

网友I:
八木当然好。自动定向的问题嘛,貌似有些OSD有通过数传电台下传经纬度数据的功能,收进来以后,通过与基地经纬度数据进行比对,可以算出飞机所在的方位,然后控制天线云台调整方向。当然,市面上好像还没有这类现成产品,以上纯属理论。

网友J:
根据gps自动定向天线,早就有了,但属于专业产品,有钱就什么都有。

网友K(2009-10-27):
呵呵,自动跟踪云台的原型我测试已经OK了,目前正在量产阶段. FlyingDream AAT系统: MyFlyDream.com

网友L:
FlyingDream AAT要是价格便宜量又足那就好!比如如果能通过音频信号下传信号,然后到笔记本上叠加数据
这样就降低机载设备的价格。免得飞丢了损失太大!这个是现在所有OSD设备的通病!

网友M:
现在的模友都是追求花最少的钱玩最安逸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