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线锯反复直线运动的机构是什么?

楼主(2009-09-19):
没见过,想了解
曲线锯反复直线运动的机构是什么?

网友:
[wmv]http://www.314p.com/dxp/files/file/%E4%B8%89%E4%B8%AA%E5%8A%A8%E7%94%BB%E8%BD%AC%E6%8D%A2/%E6%9B%B2%E7%BA%BF%E9%94%AF%E7%9A%84%E8%A3%85%E9%85%8D.wmv[/wmv]

网友A: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说的对!

楼主:
连曲线锯的实物都没机会见过,没得拆啊。

网友:
视频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图? 好漂亮

网友:
我看到炮塔铣床有一头配格插键槽的机构,不知道内部是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