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的软件版本怎么看啊!

楼主(2009-09-19):
如题,谁知道怎么看软件版本啊!

网友:
进工程模式看

楼主:
能说的详细点吗,我新手,买的dsm-J的

网友:
顶了,我也很想知道啊,请高手解!

网友:
你在网上搜 如何进工程模式 我记的不太清楚了好象是右边的+-加上面的开关来回的拨  具体你搜吧 进去就看的到 但是不要乱设置!

网友:
1. Aileron D/R置於UP位置(右上角第二個)
2.按下左手邊的DOWN和SELECT鍵,不要鬆開,然後開機。現在就進入SETUP(設置)菜單
3.用左邊的UP或DOWN,移到【Model Reset】,按下左手邊的DOWN和SELECT鍵
4.按一下右手邊的-鍵
5.將Aileron D/R鍵扳下至DOWN位置
6.按一下右手邊的+鍵
7.將Aileron D/R鍵扳至UP位置
8.重複4-7大概5次,會有嗶聲,然後LCD會黑屏。這就是LCD測試
9.用左邊的UP或DOWN鍵選其他選項

楼主:
谢谢,我只想进去看下版本就好了,你上面说的哪个是啊

网友:
校準DX7 stick中位

楼主:
 谁帮帮我

网友:
就是按6L的方法进去后就可以看见版本号了的!!
只是不要乱动里面的参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