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04 双桨调节

楼主(2009-09-19):
本人照之前的帖子做了许多调整   E004也算是可以飞起来了  升空还算稳定 只不过会飘来飘去(应该是操控技术问题 )               不过在调双桨的时候 我发现 油门推到 60%~70%的时候  会出现强烈的震动并出现双桨   而且随着油门的上升而变得更加严重   请高手指点 这样正常吗。。。该怎么调呢?

网友:
不会有的,调

网友:
往死里掰

网友A:
把大浆卸下来,

看看副浆有没有双桨

确定副浆没有装反

大浆螺丝不要上太紧,

8字拉杆检查一下

还有,确定一下大浆和副浆是否平衡

网友:
如加上淘宝上 004金属升级件 日字框和H夹超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大浆卸下来,

看看副浆有没有双桨

确定副浆没有装反

大浆螺丝不要上太紧,

8字拉杆检查一下

还有,确定一下大浆和副浆是否平衡

搞定了  嘿~~谢谢!

网友:
我的004也飞不起来了,教教我怎么调啊,之前还升过空呢?东西不可能装反吧??大奖和副桨是否平衡怎么判断和解决呢,请高手赐教啊

楼主: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2040107a.htm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8
这两个看看吧  会有帮助的 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