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0杠头螺丝车毛了怎么拆?

楼主(2009-09-19):
偶的OS50杠头螺丝车毛了~~~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拆没有???

网友A:
用3.5的鉆咀把縲絲頭鉆掉,然後用鉗把縲絲轉出来就OK了

网友B:
换
换新的``

楼主:
沙发教的方法感觉太模糊了~~~

网友C:
加热,很容易螺丝就掉了

网友D:
楼主说的好像和你们解释的不是一致的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说的螺丝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