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和模型用的喷油漆的气泵有区别吗??

楼主(2009-09-19):
空压机和模型用的喷油漆的气泵有区别吗??
第一种(第一张和第二张图片)是,空压机,我看了下,3匹马力,8个大气压,带储气罐   便宜的400多,贵的800多

第3张图片是模型用的气泵,2种一样吗??我想买个喷我的潜水艇!!不知道选哪种??有知道的吗?????

网友:
在学校的时候用过喷笔,记得当时也是要考虑买专业的小气泵(什么膜瓣似乎),后来知道这种气泵有俩种:一是利用电源控制气泵是否工作(由于它没有气罐,所以工作才有气)。另一种是根据你喷笔是否用气来自动开断电源,用起来比较方便。为什么要自动停车是因为长时间工作它会高温。你第一二种气泵是带储气罐的,器压力更高,个人认为看你用气量多大了。这种需要配备一个油气分离装置。我用的就是你说的这种便宜一点的大气泵,噪音挺大,如果有调压装置会更好用些。不知道对你是否有帮助。

网友:
空压机喷漆还是很好用的 就是大 噪音大 体型大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760d1625f94c004f358   这个不错,我买了一个, 配一个可调压力的油水分离器.  注意,这种下面带个小瓶油水分离器我主要是用来调压的,因为这个油水分离器的油水分离能力对于喷漆来讲,效果几乎等于没装.
因为上海的天气偏湿.  所以我还配了一个活性碳过滤储气灌. 喷漆的气不能有一点水分的,要不然有得你头痛了.
如果家里地方够大, 对噪音也不是很敏感,对金钱比较在意的话, 就买这种空压机.

网友:
大的适合大批量加工。小的只能加工几个小的。油水分力器,确实可能重要,不过大机也可以装一只,一百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