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圆锥孔的加工方法。

楼主(2009-09-19):
定位用圆锥销孔,比如大径Φ8. 锥度1:50
用什么加工方法保证精度。

楼主:
锥度孔怎么加工?

定位用的锥度孔,比如Φ5,锥度1:50

怎么加工?

网友:
有专用的锥度铰刀,先钻底孔后铰

楼主:
钻是直孔,用铰刀,余量好像很大。

网友:
貌似钻头,铣刀都有锥度的型号的。。。。

网友:
用大小钻头阶梯钻孔再用锥度铰刀铰孔。

网友:
1:50的锥度铰刀有现成的。

网友A:
用车床加工的话。把小托板定在适合的度数。用内孔刀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车床加工的话。把小托板定在适合的度数。用内孔刀加工。
内孔刀好象没那么小的吧?有的话刚性也不会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车床加工的话。把小托板定在适合的度数。用内孔刀加工。

8毫米的内圆且有一定的长度,你的车床怎么车?

楼主:
钻台阶孔不错。

网友B:
将钻头在外园磨床上磨出1:50的锥度进行初步打孔,在用相应的1:50锥度铰刀精铰!: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钻头在外园磨床上磨出1:50的锥度进行初步打孔,在用相应的1:50锥度铰刀精铰!:loveliness:

把钻头的外边缘磨掉,这样的钻头好像不能用,钻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