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 烧了!

楼主(2009-09-19):
今天下雨试机.朋友说给他试下手感.. 没办法  .  没想到遥控上锂电 T插松了. 朋友二话不说自己街上。 没想他正负接反了   .. 还没来的及 制止. 朋友已经拨动的电源.. 瞬间控烧了..  之后再没反应..  自己也不好意思让朋友赔。 求助各位有经验的朋友。 急啊

网友A:
看看 保险 7805 317 这些坏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 保险 7805 317 这些坏没有
是要拆开 才看的到吧。 那样还能保修吗?

网友:
T插也能插反啊

楼主:
T 插松落..   焊接点不够牢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要拆开 才看的到吧。 那样还能保修吗?

这东西既然你有保修 就不要再动了
接反电池 最少要烧坏保险丝 搞不好还要烧坏 处理器!!
哪个都得开外壳
所以还是直接联系售后修去吧

网友:
把遥控器拆开就能在面板上看到一个保险管,但是这个保险管很特殊,而且不好取下来,市面上基本找不到大小和规格都一模一样的,所以你可以找一个规格一样的,然后砸开保险管把里面的保险丝取出去,然后焊接在板上保险管的2头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我的也烧过,也是那么接的!!:loveliness:

网友:
放心只会烧掉保险。。

网友:
小事情,多拆几次就成砖家了

楼主:
今天找了好几家 都没有合适的 保险管..

网友:
其实呢,找跟铜丝搭上就能用了,不过下次烧的就不是保险而是芯片了。。。
可以找规格近似的,那个好像是320V,1A的?

网友:
找0.5A的不要大過1A

网友:
大过1A的就与直接接,没什么两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