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为什么用KV值高的电机呢?用KV值低的不行吗?

楼主(2009-09-19):
用KV值低的,把减速比减少不就行了?

网友A:
还有人搞直驱呢。
不过KV值高的电机功率重量比更大。这是在相同电源电压的条件下说的。
实际上是说同样尺寸不同绕线方式的电机,转速越高,功率越大。
定子槽里铜线总截面是差不多的,截面上的总电流当然也差不多(细线匝数多,但是每匝电流小,粗线每匝电流大,但是匝数少),于是输出力矩也就差不多。当然是转子转得快的功率大了。

网友B:
是可以见小驱动比,但是那样不方便

网友C:
低KV难以小尺寸实现大功率

网友D:
KV是一个很无聊的参数,就象CPU的主频一样

网友E:
KV和CPU主频一样,都是相当重要的参数。

网友F:
地板和6楼的 比喻很恰当

网友G:
KV 数值,是要和直升机的传动比,匹配的!!至少也要::大致匹配才行!!

网友H:
可以啊. 前提是重新设计咯

网友I:
不行 KV低了效率太低

网友J:
KV低了因为电直主旋翼等传动机构加速慢,不好起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