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004上3S锂电,尾电机加DC/DC降压(黑人大大说的)

楼主(2009-09-19):
现在想在004上3S的锂电
潜水了一段时间,各个说法不一
有的说会烧四合一,有的说烧尾电机,有的也说不会烧
看到说烧尾电机概率高些
听说串二级管可以解决
可听朋友筷子说
串了5个二级管尾电机也被烧
查了一下
看到黑人大大说用DC/DC方式降压比较好
就想DIY个小电路
我想问下
我这样配的元件参数可以吗?

MC34063
IN5819   二级管
Rsc  限流电阻 0.3左右
139uF 电容
100uF 电容    2
700uF   无级电容(低频瓷介电容CT)
4k  电阻
0K~50K 电位器
100uH  电感      (电流较大的线绕鉄粉芯电感)
1uH    电感      (电流较大的线绕鉄粉芯电感

网友:
34063电流太小,不可以的

网友:
如加上淘宝上 004金属升级件 日字框和H夹超酷

网友A:
现在想在004上3S的锂电
潜水了一段时间,各个说法不一
有的说会烧四合一,有的说烧尾电机,有的也说不会烧
就目前的ESKY的4in1来说,在使用3S(12.6V)电压下,是不会发生过压烧毁的!
烧尾电机,那也是该电机长时间处于超负荷工作的结果。当然,接上3S后是不会出现立马烧毁之现象,而是出现了使用寿命极短而已——碳刷消耗极快!
看到说烧尾电机概率高些
听说串二级管可以解决
串接二极管,是利用二极管的正向压降(PN结的压降),降低尾马达的工作电压的权宜之计。但,因为二极管是个非线性元件,即在不同的工作电流下,其压降电压的多少不是一个固定值,这点在选择使用二极管作为降压元件使用时需要考虑到哦!通常情况下,单个的硅管的正向压降为0.5~0.7之间、锗管的正压降为0.3~0.5之间。
常见的1N400X系列的二极管就是硅管。

这里,顺带说一句:1N400X系列的管子的标称电流为1A,那是指峰值电流而不是平均电流。这点,大家查元件手册时、选用元件时要重视这个参数!对于004来说,在使用N30作为尾马达的时候,其最大电流为1A左右。故,选用1N400X二极管降压,会出现二极管发烫之现象。建议选用电流为3A的比较好!比如1N5408的发热量会大大小于1N400X。

再有,降压二极管的接入点极有讲究!正确的接入点:应该在马达接线与电源正极之间。即电池正极——降压二极管——马达——马达驱动MOSFET——电池负极这样的一个回路才是正确的。
可听朋友筷子说
串了5个二级管尾电机也被烧
很有可能!二极管只是降低了一部分电压而已,不能起到限流作用的呀!马达出现过载的时后,当然还是会烧的。

查了一下
看到黑人大大说用DC/DC方式降压比较好

好像我没有出过这样的、使用3S电源的主意吧?感觉有点“空穴来风”……

就想DIY个小电路
我想问下
我这样配的元件参数可以吗?
仔细地看了下电路,原理没错!输出的电压值可以通过调整R1、R2的比值来改变。但唯一的问题是:这个电路只能提供0.5A(500mA)的电流,远远不能满足尾马达所需。看来,使用这个电路来作为降压电路的话,IC真的会烧掉哦……

想要彻底抛开004主尾马达之虞,在继续使用2S电源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
1、主动力改无刷,KV值不低于3000、不高于3500比较适合004,齿轮的T数可用9或10的;
2、尾桨采用轴转(软轴比较理想);
3、尾桨驱动马达选用扭力大、耗电小、耐磨型的碳刷130、180或280等体积相对较大的马达,马达安装位置可以选择在大齿盘的下面的支架上;
4、有条件的话,用带有“油门曲线设置功能”的控来操控无刷004会很理想,用原配的0404控操控油门比较生硬,但也能飞。

另外,尾桨采用轴传,这对于换装020外壳的004来说,会相对容易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想在004上3S的锂电
潜水了一段时间,各个说法不一
有的说会烧四合一,有的说烧尾电机,有的也说不会烧
就目前的ESKY的4in1来说,在使用3S(12.6V)电压下,是不会发生过压烧毁的!
烧尾 ...

您真是神一般的存在....
没办法了,我只能把3S改成2S的了,目前没2S电  只有3块S3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真是神一般的存在....
没办法了,我只能把3S改成2S的了,目前没2S电  只有3块S3电

两块3S的电池,完全可以通过重组成为3块2S的电池的呀……

网友:
学习下。虽然不是很了解

网友:
嗯,黑人大哥说了一个方法改尾巴,就是软轴传动。不知道实现这种传动方法是否现实呢?

网友(2009-11-09):
来看黑人大哥的知识了
准备买004,先潜水

网友:
还是改彻底点好,双无刷,省的受罪,每天飞半小时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