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电调定速!~~~~~~

楼主(2009-09-19):
机型是450和500
使用的电调都带有高速定速  请问定速怎么使用? 如何配合设置???

网友:
要看电调的设置方式,把电调设到定速模式上就可以了。

网友:
选则定速模式就好了
然后调整油门曲线为一条直线,如65%

楼主:
没看懂
整油门曲线为一条直线,如65%  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速度定在65油门上?

楼主:
哪位兄弟 给个定速教程吧 谢啦

网友:
好像亚拓电调必须在85油门以上定速才有效。

网友:
就是悬停或者航线情况下,油门固定在65% 或者其它%点。
锁尾效果更加好,推油门不会有摆动。。(推油到 65%就是极限点,升力靠桨距)

网友:
 感觉大家理解:航模定速,的概念有偏差。。

燃油动力的航模:理想情况是:(例如:)
油门85%的时候,发动机转速8500转。
如果油门杆位置不动:希望这个转速不会因为
外在的因素”发生变动。外在因素就包括了
因飞机俯冲或者拉升造成‘油压’变化而影响
发动机的转速。换句话说:俯冲或者拉升希望
发动机转速稳定不变!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对于电动飞机,定速的概念就应该是:
当油门杆位置不变的情况下:电动机的转速
就应该稳定,不应该随“外界因素”变化
外界因素:例如:电池放电的头一分钟电压较高
放电三分钟之后电压变低————没有“定速”
功能的电调,三分钟之后的主旋转速肯定不如
头一分钟转得快! !
———电压低到一定程度,电调开始保护性的减小转速。不属于“定速”故障——!!

网友:
我个人的理解   定速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定住速度,

    一般是对3D而言的,而且是对3D油门曲线始终全是一个定值,
       较多的是3D始终是100%油门,此时稳定电机速度和油机速度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全用桨速对应,比如大桨设定定速是3000转/分

  例如在做倒飞悬停时,由于是油机全功率运行,又由于负荷小,桨速会上窜很高,会严重的过速,使轴承和发动机损坏!有定速功能,油门舵机会减小供油,他定在3000转,例如做激烈的钟摆,负荷过大,桨速会过低,他就补到最大油门,最大限度的保证桨速定在你预先设定的3000转

电机也同理,电调是通过检测供电换相频率来检测电机转速的,来相应改变输出电压高低来定速

定速的好处是保证了不会过速损坏飞机,又保证了飞机最充沛的动力!
不知道是否说对了?因为我也没接触过定速器和定速功能!
特来求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