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215飞不起来!!

楼主(2009-09-19):
按照
citimedia
介绍的帖子,我重新调整一次,调出了正螺距。螺距设置为0 2 5 7 10,油门曲线为0 20 50 75 100.
电池
用1200毫安,2S,15C的。但试飞后发现怎么也飞不起来,最多能离地一两厘米。
另外,开始加油门,飞机能保持稳定,但随着油门加大,飞机快速逆时针旋转,并且越赚越疯狂,要不是绑了训练架早就散架了。
请各位模友分析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出给我吧,哈。

网友B:
螺距偏小,我记得我的最高是调13~14的,油门曲线也温柔,把第二点提高到50吧,然后还是到100的直线。
加油逆时针转直接原因是尾桨推力不足,因为尾桨直接沿用400的尾桨,所以理论推力不可能不够,仔细检查看看尾行程是否正常,皮带有没有打滑
不过我也很久没飞215了,原因是我没有2S1200MHA的15C电池,原来备了一大堆4S800MHA10C电池,一换成215,把它们拆成2S,但C数就明显不够了。

网友C:
锁尾出问题了吧~~~

网友D:
螺距 13 14?我调到10 调补上去了 ~~~
有2次在地上狂转 检查后发现 4通反向了
第二点油门高一点
我的电池 1000MhA 3S 20C

网友D:
油门:0,50,65,75,85
螺距:-2,0,4.5,7,12
这个是官方给的

网友B:
这个是nor,螺距12够了,idel的螺距大点
第二点高点意思是,第一点0,第二点50,然后第五点100,二到五点连直线
哦,我最高用100是为了调电调方便

楼主:
按照楼上各位模友的提供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调整后还是飞不起来。又在Q群李探讨了很久还是没解决,分析可能是电机或电调问题。中午仔细看了下再SJM网站下zai的关于30A电调的说明,发现遥控器要与电调进行程序匹配才行。否则,遥控的油门曲线不被电调承认的!
飞是能飞起来了,不过路漫漫。控制不好,摔坏的尾桨。

网友D:
我摔了3次未浆才 成功地。。。哈哈 这个飞机 飞到现在炸的最多的就是尾浆 和齿轮 其他到都很结实

楼主:
不知可不可以装个尾桨保护器之类的

网友D:
就让它分散写冲击力把 哈哈反正不贵 ~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没有让电调默认控的最高油门和最低油门啊?

楼主:
是的,后来下zai说明书后才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F:
我也是后来过了很久才知道有油门范围设置这回事。。。

楼主:
这款电调不太好,很多时候要先推油门并回到最低,再推油门才能正常起飞,否则老师转尾巴。很郁闷!

楼主:
并且,电调设置都是默认的,也不知道怎么改变设置,有没有相应的编程卡之类的东西

网友D:
有说明书的 你要吗。。。

网友G:
多潜水就飞得起了

楼主:
要啊!我的邮箱是
jie_mou@126.com
。谢谢

楼主:
说明书在SJM网站已下zai到。

网友D:
我的215以前一直觉得接受有问题 现在确定下来不是电机就是电调有问题,,,送的东西这个。。。 爱 。。。改天买个中特威30a试试 现在油门0 马达都会转。。。。同样的接收换了电机电调测试 就是好的

楼主:
我的电机没什么问题,就是电调有BUG,往往不能一下子就起飞,不知到有什么办法解决。现在用2S15C和10C电池都能飞。现在还不敢飞高,小区前面的场地不够大!

网友D:
在等新电调 期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