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磨机电压问题

楼主(2009-09-19):
收一角磨机,牌子是岛琦,接220伏火花严重。谁知道他工作电压多少啊

网友A:
不是220,就是110

楼主:
那是那是

网友:
碳刷和换向器坏了吗?

网友:
如果是220V的,可能转子有局部短路。我用了几个角磨机,也换了好几个转子,部分火花大是转子局部短路。

网友:
我有一角磨机,220V的,不但火花严重;还无力,一分钟不到就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220,就是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