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烧SPORT...首飞必炸无疑!

楼主(2009-09-19):
放放毒先...这些图片是炸了之后照的,之前一直不敢照,怕照了就炸。谁不知不照也炸.损失尾管和尾撑.大桨......我的原装尾管
这SPORT一共飞了两次。上次飞起来不久就炸机了(以前一直没飞过450,也没上过模拟器,只玩过三通的,炸了之后马上入了个凤凰模拟,到现在练了三天了)。上次炸机怀疑是练习架作用,今次就拆了练习架,飞的不好。图片后有视频。
图片有点小。将就点看吧

开始了....

各位看官,看完图片后。问题来了。
我试飞时。发现刹车盘慢速时不圆(不在一个中心上)。高速时就没问题。这是什么原因?不可能是炸了之后产生的吧,应该不会啊,没炸之前好象也是这样。还有个问题,飞机会抖动得很厉害,(也就是点头吧,我不清楚)是不是因为螺距大了或者转速低了?我的螺距是-2,0,+6,+7.5,+10  油门是0 25 50 75 100

视频见下: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388482&share=true[/cc]

网友:
螺距5度,油门再加大60-70期间。就不会点头了

网友:
油门太低了吧   狂点头啊

网友:
第3点改4度

网友:
油门太直了点吧>。我一般是。0-40-60-75-100,

网友:
楼主的油门曲线是条直线.....

楼主:
这个我不懂。。只是按人家的设。结果就这样,我也不知那个螺距和油门合适点

网友:
楼主,油门低了,螺距有点大

加点油门转速,就不会再点头了,点头就是明显的是螺距过大,油门偏低

楼主:
只要是我一打舵。。就点头。不打时就没事

楼主:
谢谢大家了。。今晚我试试看。。看看怎样

网友:
你这头点的太厉害了,建议还是先检查大桨,排除双桨后,如不行,换一幅。不一定是油门的问题,一般来说中点附近的油门不太低的话,都不会这样点头的

网友:
新手就在室内飞飞机,我佩服你的勇气

网友:
点头是悬停时油门转速太低。解决方法是,减少悬停点的桨距角度,并加大此时的油门。油门建议0-45-75-90-100,桨距中点时改为3-4度

网友A:
6ex飞直机还是没9通道的好用把?

网友:
估计主轴/横轴/T头 有问题, 点太多了
整机振动也有点大,导致慢速右旋

网友:
我没炸过,就只是重新上了一下大桨夹螺丝就出现这个点头问题了,降螺距and升油门都没用,后来我把大桨夹固定螺丝松了点(打了胶)就好像消失了,可能是大奖夹上得太紧。不知LZ换过横轴没有,一般大桨菜了,横轴多半.........

网友:
中联有问题

网友:
中联坏了,转速太低

网友:
感觉是油门低了`

网友:
油门是0 25 50 75 100
你这曲线就是直线,那是什么曲线呀

网友:
楼主你这标题是啥意思? 诅咒吗?

网友:
 传说中的失传多年的JJ点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标题是啥意思? 吗?

不是诅咒,没其他意思,
今天去了一个模友聚会,按大家提供的油门和镙距曲线调了。感觉好多了。只有轻微的点点,只是打副翼时点点,怀疑是主轴有问题。应该不是中联吧。。
今天居然航线了。晕。前进十多米和倒退回来。。哈哈,也学了对头

网友:
晕哦 竟然这么个设法 第一次见哦

网友:
这飞机,这环境

网友:
一直点头,呵呵。

网友:
这个头点的~跟老年哮喘似地

楼主:
没办法。。新手嘛,还要很多要学习的。环境是在厂里的一个旧宿舍里试机的。
昨晚回来太累了。所以没换主轴,改天换主轴再试机一次给大家评评

网友:
点的是有点厉害,看着蛮好玩呀

网友:
 楼上,换你的机就不好玩了

网友:
有双桨,油门,螺距都不对,一看到这付木桨就有问题了,换掉吧。因为我也有一付,到手后一看质量我就从没上过机。螺距是0,0,+5。5,+7.5,+10  油门是0 25 68左右 75 10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ex飞直机还是没9通道的好用把?

飞机是6通的,你要9同做啥?
6ex除了没有舵机中立点微调,其他功能绝对ok了,还在怀疑遥控的人,给你个9通的,你未必会设置
我不用6ex了,但我用过,现在也觉得那个控功能够了

楼主:
有双桨吗??怎么我没看到?也可能我不会看吧。。我这付木桨在无门派那里买的。平衡做得还不错,也不排除是桨的问题。这个都是要试过才知

我想问问。。如果一直是这样飞。对飞机有什么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是6通的,你要9同做啥?
6ex除了没有舵机中立点微调,其他功能绝对ok了,还在怀疑遥控的人,给你个9通的,你未必会设置
我不用6ex了,但我用过,现在也觉得那个控功能够了

对于现在来说。。我的6EX绝对够了。以后上700再说..

网友:
好可怜的SPORT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