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飞跃的尾桨夹尾巴就开始晃

楼主(2009-09-19):
我的450SE最近升级了飞跃的Tarot 450 Sport 金属尾齿箱组总成/尾波箱总成后,尾巴一直左右慢速晃动,调陀螺感度无效,后只能把飞跃的尾桨夹换回SE原来的尾桨夹,结果尾巴纹丝不动。仔细检查了飞跃的尾桨夹,转动很顺,也没有虚位,请教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难道尾桨夹加了配重后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YT原装的怎么就没有这个问题呢?就是下面这个尾桨夹。

网友:
就是不兼容。我原来以为是rpwt,看来还是普偏现象啊

网友A:
慢速晃动肯定是有个地方不顺化,LZ可以用排除法仔细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速晃动肯定是有个地方不顺化,LZ可以用排除法仔细找原因
就换个尾桨夹就好了,而且换下来的飞跃尾桨夹非常顺滑。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位可以帮着解答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之前买过,发现用力把尾浆夹往外拉,模拟高速转动时的离心拉力,转动浆夹就会很不顺畅,你试试你的是不是也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会导致变矩不顺畅,就会导致这个问题吧。。。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还锁不住尾巴,和你一样又换回来了情飞越解释下

网友:
感度调低试试看

网友:
有双浆不

网友:
我身边的朋友也有同样情况,怎么调都没办法,换成亚拓的就ok~

网友:
看来tarot的设计有问题, 我一朋友也碰到一模一样的问题

慢速左右摆, 不是快抽,调感度无效

网友:
哦,飞越爆便宜,你就别太较真了

网友:
呵呵!我的也是这样!     看来不少的尾巴都在晃!  心在慌!       换回后又都正常!!!      怪怪!

网友:
换回se尾桨夹问题消失并不能说明什么;换上yt sport的尾桨夹如果问题消失,那才能确定是fy的问题

网友:
飞越尾桨夹和中联的配合精度问题是罪魁祸首!仔细检查这两个部件,确保在任何位置都能顺滑,尾桨夹螺丝不能上太紧,否则尾桨夹会转动不畅。这是我遇到和楼主同样问题处理后的一点心得!

网友:
我们这边也是。好像虚位比较大!

网友:
算我一个,我最后给退回去了

网友:
同样的问题,感觉还是装配和精度的问题,决定拆开修正下重装看看,还是不行就和其他尾中联配合看看,顺便找个YT的PRO尾旋翼组来试一下~:邪门了~em20:

网友:
配平下看看
应该是重量不一致的问题

网友:
我们这里模友遇上同样问题
他的450se原本装750+420,自从上飞跃仿yt尾组之后尾巴就一直不听话,后来我把我的sport加了重锤尾组拆下上他的se,他的se尾巴变听话,锁的比原厂se好
加了重锤尾夹有助减低尾舵机负担,但离心力会比老款更大,估计问题出在飞跃加工精度不到位 同心度的不准 反而事得其反

网友B:
我这里买了两个都有同样故障,换掉轴承把中联磨短一点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买了两个都有同样故障,换掉轴承把中联磨短一点就可以。

买个这玩意还要花钱换轴承还要加工中联?!这是传说中性价比很高就得接受的事实?
哎。。。明天改改看效果能否改善

网友C:
通常这种情况是尾中联的加工精度不够造成,你可以更换原厂尾中联来检查,通常更换后可以解决。当然尾桨夹的加工精度不够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期待一个结果,原来的老款没事啊,为啥新款就有问题呢?

网友:
看来直升机玩的就是精度

网友:
我自己没有用过,不过周围看到好几个朋友买了之后再买原装的来换,尾巴也像LZ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常这种情况是尾中联的加工精度不够造成,你可以更换原厂尾中联来检查,通常更换后可以解决。当然尾桨夹的加工精度不够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我朋友的PRO也是一样问题,我换了YT原装中联也是一样问题。看来是奖夹问题,但是仔细比对测量,尺寸基本都和YT原装一样的,装进去虚位也差不多,用力拉住转动也不卡(轴承是新的),怪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朋友的PRO也是一样问题,我换了YT原装中联也是一样问题。看来是奖夹问题,但是仔细比对测量,尺寸基本都和YT原装一样的,装进去虚位也差不多,用力拉住转动也不卡(轴承是新的),怪事了

没啥怪的,肉眼看不出的差别,你以为差别很小的差别,在高速场合,就是大差别!就如同大桨配重一样,你没见过的情况多了去了,别以为什么都懂了

网友:
看似相同碳槳,如果沒抓住材質 翼形 CG 重量  配重等標準化一些微小關件.飛起來就是有很大差別

网友:
还好是收的一个YT的微波箱总成,
省了些事,不过价格贵了一倍,
大家有没有发现换尾桨夹后切风声音变大了?

网友:
这个情况应该是加工精无法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