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了!电机安装时错误上翘,飞行时加油就抬头,怎办

楼主(2009-09-19):
EPP飞机
电机已经用热熔胶粘好EPP,但错误弄了大概1.5度上翘,导致飞行时抬头。
怎么补救啊?各位大哥

网友:
用升降舵来补呀.....

楼主:
哥解决了,在电机架上面两个螺丝孔垫了两个戒指

网友:
   拆开,,,重新粘! !

网友A:
上面两个螺丝加垫片就行,何必用戒指那样高档的东西。

网友:
哈哈.....................買過一隻新的啊

哈哈.............說笑的,.當然是重新折下來,重裝啊

飛機上天是無法再補救的,未飛前心須盡量處理到完美.才可正式飛行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两个螺丝加垫片就行,何必用戒指那样高档的东西。

 难道你相信他真的用戒指那么高档的东西?

网友:
恭喜楼主,你可以省下一个控制升降舵的舵机!

网友(2012-11-05):
垫了两个戒指?是魔戒吗?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