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自旋,老版四合一

楼主(2009-09-19):
刚买了个二手LAMA,到手后发现是老版本的,老是向左打转,微调调到底后5秒钟一圈,这个四合一上只有一个调B(差速)的,两边都到头后用处还是不大,高人帮忙呀。

网友:
个人觉得如控上的微调到头,四合一上的微调也到头,是不是只能换电机了?

网友:
润滑机械部分,拆下所有部件进行清洗润滑,检查每个轴承和AB齿轮。最好装好。应该能够减轻症状。还要检查桨,最好换副新桨,平衡锤也要检查,看看有没有抖动或者弯曲

网友:
有的 时候机械问题 有的时候是 电机力量问题 当你 打转向的时候如果两边转向都很容易 就是电子部分  如果你打转向的时候有一个方向 上很困难另外一个方向很容易 那么很有可能是 这个 方向的电机有问题了  在一个电机有问题的时候 还会伴随着 飞机开油门 飞机动力小的情况!!仔细检查 看看到 底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