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问题:20C的航模电池放电电流有多大

楼主(2009-09-19):
因为我想用航模的
电池
给别的设备供电 电压可以用11.1V的 是20C的 但好像带不动设备
设备原电源提供12V 1A的 不知道20C的航模用的电池放电电流是不是达不到那么大 所以带不动呢?

网友A:
电池的放电能力 = 容量xC数。
例如,2200mAH 20C的电池的放电能力是44A,而800mAH 20C的能力是16A

网友B:
楼上说的对,问多大电流,得知道多少标称容量和实际容量
20C/11.1V 的任何电池不可能带不动1A的设备

网友C:
看看是否你的正负极接反了